[液晶螢幕] 宏碁Acer AL1914多重故障液晶螢幕雀修實例

楼主(2011-01-08):
買的之前有送電,發現背光不亮,指示燈開機長綠,關機熄滅,但沒注意有沒有BENQ的文字,想說已經修過N台了,一定是高壓板MOS+FUSE+電容補焊

1.AD部份:
拿回來後發現是二修的,AD板掛了
測量右邊大棵的信號IC, VCC對地阻抗<1ohm,拆下附近零件(會不會是smd電容短路??)
並以外接電源1V,接到VCC,大棵的信號IC發燙 真的掛了
網拍買300元,更換後正常,但按健對不起來,花些時間解決了

2.電源部份:
更換電容後,還是1秒熄燈,以外接燈管測試,正常

3.面板部份:
以燈管測試器測試,下部份L形燈管故障,不亮

心想:拆面板風險大,還是跳保護好了
燈管控制IC:  oz964
查規格後發現,原來1秒熄燈保護是以RC充電來算
T=  (C *  (3-   R*0.0026) )/2.6
如果我希望T無限大,把C兩端短路即可,無限大的電容=短路

之後再拆掉下燈管對應的DRIVE IC P605,就可以了

不過下次燈管壞,就沒解了,而且P605也會燒掉,之後再跑線路,希望下燈管不保護,上燈管才保護

网友:
....這樣問題很大吧......
要是燈管接觸不良....會有高壓電擊的危險...
若是燈管老化沒話說

网友:
盡量不要跳掉高壓保護,避免發生損壞電路及跳火燒損現象

网友:
燈管會跳保護 通常是熱縮套管老化導致漏電引起
不用全拆 只要能拆到接點處 重新加熱縮套管就又能撐很久

楼主:
故障的下燈管有時候會亮,只是較暗,燈管接點處有聽到高壓跳火聲,L形鐙管沒拆過,好像很難拆裝,擔心下面燈管修好了,上面卻斷了,或是面板受損,買到燈管再拆好了

网友:
目前遇過L管點燈異常通常只是燈管接頭處絕緣或線材劣化,弄掉重接通常都會好
其實也不會很難拆裝,只是要再細心一點,且不能硬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