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星MS-7030(K8N Neo)主機板上一個零件的作用

楼主(2011-01-08):
請問各位網友~~
圖1右下紅色圈圈內寫" MSI Core Cell "那塊金屬(銀色)是當作散熱片嗎??還是微星只是要突顯在那塊金屬下面有自家的IC??因為我拆下那塊金屬後,在那塊IC表面上沒有發現塗散熱膏與散熱膠(如同CPU原廠使用),反而覺得好像是用某種類似雙面膠的膠帶黏住,除了用疑似雙面膠固定金屬片外,還有兩隻腳是焊在主板上;因附近有些電容掉落需要拆掉金屬塊方便作業,現在零件焊接完了,換成金屬塊的焊接孔插不進去,想說如果它只是為了突顯下面有微星的IC的話,就不接回去了(好像微星主機板上都有類似的金屬塊)....

圖1(右下角紅色圈圈)
http://twpic.org]http://twpic.org/uploads2/af91f0135c.jpg

圖2(近身照)
http://twpic.org]http://twpic.org/uploads2/c2807fcd71.jpg

网友:
上電測試看溫度高不高.....
有可能用的是導熱膠帶.....
如果溫度高,改用記憶體散熱片貼上去也可以....

以下節錄自網路:
微星科技首度發表獨家 CoreCell™ 技術,可自動偵測電腦系統內最佳環境參數。透過對風扇轉速與電源迴路頻率的全面控制,電腦機體內部將可達到恆溫冷靜的最佳狀態,有效的增強電腦的超頻效能、穩定性與耐用性。CoreCell™ 技術監控 CPU 與北橋風扇轉速,當系統負載與晶片表面溫度都處於相對低點的時候,CoreCell™ 晶片可以自動降低風扇轉速,減低無謂噪音,以提昇音樂鑑賞的視聽品質。相對於安置散熱片的被動降溫方式,微星科技透過 CoreCell™ 技術提供由內部降低溫度的機制,不但提高超頻的穩定性,更能延長關鍵零組件的壽命。

不好意思,小弟對微星的版子不熟.....

网友:
大大您好
此顆IC為MS-6微星專用晶片,上面金屬是幫助IC散熱用,不建議拆除。

网友:
那顆是維星自行開發的自動超頻晶片
會隨著 CPU 負載調高 FSB 外頻
由BIOS裏頭設定自動超頻的幅度
沒使用這項功能不裝應該沒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