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有没有能在DOS下面】【播放MP3】的軟體??

楼主(2011-01-08):
請問一下【有没有能在DOS下面】【播放MP3】的軟體??

因為咱最近【在 網路拍賣區】【買到 mini-client】 【硬碟只有500MB】【我只是想用這個電腦  來聽歌+測試螢幕有無亮點】!!
所以    用USB隨身碟
【1】【走回 MS-DOS 7.1的路線】
【2】【也有win98開機的隨身碟】

楼主:
【1】usb萬能啟動盤(U盘動动维护工具盤)2.0【簡體版】《--》可用USB隨身碟~【運作MS-DOS 7.1】
usb_boot_dos.rar [解压缩大小]25.21 MB     《--》 未壓縮大小22.2 MB (23,291,852 字節).

网友:
可以玩玩看上次conbawa 大說的GEEXBOX...
RMVB檔的假如壓縮又是採用VBR而非CBR的,又遇到動作片之類的.....那真的是更雪上加霜
話說回來.... ...
引用 网友A:

下載位置:
http://toget.pchome.com.tw/category/unix/31314.html

楼主:
可以玩玩看上次conbawa 大說的GEEXBOX...

先講結果  用了【GeeXboX1.2.3  2009年出產的軟體。iso檔】【燒錄做成開機光碟片】【能正常開機】~但是【聲卡xxx】因為沒有支援Linux【所以沒有聲音】~  所以聽不到MP3!!    檔案名稱是【geexbox-1.2.3-en.x86_64.glibc】

===========
在DOS模式下面~試了一下~
【1】華碩電腦【有畫面  沒有聲音】<-->【AMD X2  215】雙核電腦   《--》感覺記憶體【只有 640M】~播VCD時~畫面會1/4的殘影
【2】宏碁電腦【執行 GEEXBOX到最後 1秒鐘】【會當機】~所以【不能播】DVD與VCD!!《--》M1641_intel雙核電腦
ps:都用 內建的記憶體~當顯示晶片的記憶體!! 兩台都是2G [的記憶體]!!

mini-client【【【咱暫時沒測】】】  【因為咱沒有 外接的CD-ROM】《--》這台機器有支援 USB【FDD  ZIP  CD-ROM】
但是沒有支援 USB【隨身碟】!!《--》CPU 速度1G。。。。所以咱要晚點測GEEXBOX。。。也許咱不測了。。。因為我有兩台桌上型電腦可用winXP看【DVD的片子】了!! 速度是mini-client4倍!!
聽音樂足夠了!!  這臺是買來【測外接的螢幕的亮點亮線的】~比較輕+快速!!

============
ps:還有我這臺  mini-client【在win98的dos模式~接USB 鍵盤沒有反應】《---要ps2的鍵盤才可以【輸入ABCD】!!

楼主:
可以玩玩看上次conbawa 大說的GEEXBOX...

結論 用【華碩的電腦】【來用GEEXBOX】【相容性會好】~至少有畫面可看!!
【GEEXBOX】的聲音 與視頻控制畫面!! 咱都照了相!!^-^  可用鍵盤來調整音量大小 與快速播放!!

ps:    DVD的影片  是瑜伽老師【示範做瑜伽】!!

网友:
BIOS裡面有 Legacy USB keyboard 跟legacy USB mouse或是類似選項
那個要開,dos下才會支援usb kb/mouse

geexbox是很久之前玩的了
那時候用的是p3 500的cpu 顯卡是maxtor g400還是s3 virge,接av輸出到電視
音效卡是比較通俗的聲霸卡相容卡

楼主:
geexbox是很久之前玩的了
那時候用的是p3 500的cpu 顯卡是maxtor g400還是s3 virge,接av輸出到電視
音效卡是比較通俗的聲霸卡相容卡

您的那個版本【是[GeeXboX]1.0-en.i386】~改天我如果有聲卡相容卡~我在试试看!!
我用的新版 【好像是說 某個東西~linux無法識別之類的】!!。。。所以還是要買linux有認證過的【聲卡相容卡】比較適合!!
因為geexbox是用linux來寫的!!

现在有新版 【geexbox  1.2.3版】【大小約為22MB】【可以【利用geexbox-win-installer 】放到usb 随身碟】

ps:我前天 試過【用120M的隨身碟】【在華碩電腦 可以執行】!!

------------------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extra=#pid338463
【在1樓】【geexbox  1.2.3版】
【在2樓】geexbox-win32-installer-0.22
把上面 22MB的iso檔 【【放到USB隨身碟】】的程式!!

BIOS裡面有 Legacy USB keyboard 跟legacy USB mouse或是類似選項
那個要開,dos下才會支援usb kb/mouse

謝謝說明!!

楼主:
【華碩的電腦】【來用GEEXBOX】【相容性會好】~只有有畫面可看!! 【但是沒有聲音】《--》或是音量鈕調到9【才有很小的聲音出現】!!

【華碩的電腦】執行GEEXBOX【時】~    出現的錯誤訊息~咱有拍照片《--》出現【your 【 BIOS】 don't provide ACPI.PSS  object】
要求咱去找 linux  vendor!!

ps:就是少了【ACPI. PSS  】這個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