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G2021m 開機背光閃爍的問題

楼主(2011-01-08):
拆機之後,最高興的是看到電容爆,心想更換5顆電容後,應該就沒問題了。哪知,背光狂閃,亮度調到100,覺得還是有點暗,閃的頻率約3次/秒,其他大致沒什麼問題,我自己推測,有可能是燈管老化或OZ964GN故障,因為P605第二腳,電壓是0V,感覺不對,4顆P605的2腳,兩兩並聯,再分別串10歐姆接到OZ964GN的11、20腳,10歐姆正常,那一定就是OZ964GN故障,不然還會是什麼?請站上前輩們幫幫我,還可從哪部分下手?

网友:
可以先將P605解下,測量內部P/N MOSFET是否都正常

楼主:
請教狼大
我只量1、2、7腳、觸發之後,4顆的情況都不一樣
有的只導通1秒,就斷路,有的約10秒,
導通之後,放開測試棒,過一段時間再測DS,有的繼續導通,有的不會
那正確觸發之後,導通的情況是如何?
總之,4顆都要換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P605 一邊2科喔 一對喔 你可以找40T03的那種PI版換上 避免反修 P605 價格也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剛剛研究了一下40T03是N-CHANNEL,那P-CHANNEL?
如果要改成這種TO-220,是不是N及P也要各兩個?

网友:
因為P605位置的電路板有受熱變色跡象,表示元件曾經高熱過,可能會退化或故障,若是對導通測量結果有疑慮,則可以與新的比較一下

楼主:
謝謝狼大指點
先去買零件吧
還要再等個3-4天

楼主:
P605四顆已換上,問題還是一樣,拆下升壓器測量阻值,與舊板相較也都相同,但還是將升壓器換過,問題依舊存在。想說會不會是燈管的問題,L型燈管怎麼測?以直管方式測,線頭部分重新組合,配對有注意,以一般高壓板點燈,會亮但是不夠亮,由此可知,燈管是好的,問題在於P+I板上,這板子真的很難修,站上前輩也都如此認為,所以我放棄了,準備買一塊新板來試試看。

网友:
L管目前遇到燒燬較少,都是接頭處絕緣不佳漏電導致點不起來、亮一半或點一陣子後跳保護

网友:
你把升壓器和四個灯的接口及大電流的地方加補焊試試

楼主:
對於這一台螢幕,真的花了很多時間,為了檢查燈管接點,小心翼翼的面板拆掉,是有發現四條線的熱縮管有黏在一起的跡象,稍微扳動線頭,兩處燈管接頭高壓線皮硬化、裂開,裡面的蕊線有幾根斷掉,這一看就是發高燒的結果,於是剪掉一截,並用熱縮管,感覺很完美了,還是狂閃。所以這種亮-滅-亮-滅,是不是可以說滅的部份是保護了?而如果是因為點燈異常跳保護,應該就不會自動再次啟動才是,需要斷電RESET 後,才會再點燈,我這樣的認知不知道對不對?我已經買一塊新板,到時一測便知是高壓板故障還是燈管漏電所致。謝謝大大們的指導,我會再試試。

楼主:
買了新的P+I板,裝上測試還是一樣狂閃,燈管已經都拆下測試,還是一樣。測量ON/OFF電壓3.01V,很穩定,不會隨著燈管亮滅變動,不加AD板,5V直接觸發或加電阻,也是閃,這樣的問題應該很明確了--燈管,但是沒有多餘的L型燈管可供測試,以上的情形可判定是燈管出問題嗎?燈管拆下測試會有絕緣不佳漏電的問題嗎?

网友:
拆下時注意燈管焊點不要碰到任何東西就可以測

或是先外接正常燈管

楼主:
燈管拆下測試,接頭全都重新焊過,每次只亮到燈管長度的3分之2,之後就滅掉。有接過17"直管,全亮後跳保護,感覺有點太亮,所以這塊板的保護線路很靈敏,燈管長度不對也不給亮,不知道有沒有高壓公板可以點亮L管?

网友:
我有遇過燈管回授端燒斷線的狀況.

网友:
L管與直管線路接法不同喔~要跳個線
另外單獨測P+I時,請在5V輸出上掛個6歐姆左右的水泥電阻當負載(或是接上AD板),不然點亮瞬間會因為背光電源電壓降而跳保護

网友(2011-04-23):
問題應該在ad板上
有遇過電容不足開機時閃爍過幾秒就穩定的

网友:
不知道樓主現在這台的情況怎麼樣了,我上禮拜遇到一台一樣的,狀況也跟樓主一樣,本來沒背光,換完電容之後變成一閃一滅,本來要買P+I板來換的,看到樓主這篇以後就沒買了,就不修了叫客戶換新的,之後今天看到G大這篇高壓板晶片解保護方法 有了想法,那乾脆去保護強制點亮看看,可是裡面沒有OZ964GN,上網找了一下,找到這篇oz964gn解保护 ,依照上面說的從廢板拆下一個二極體跟1腳的電容並聯,點了果然就不閃了。之後想說既然IC會保護,如果有燈管壞了是不是會有什麼危險的狀況,上網找一下看到這篇 高壓板空載會怎樣 ,如果會這樣那可不得了,趕快去買3KV的高壓電容做假負載,可是買不到裡面說的10PF-20PF的電容,只有100PF 3KV的,買了四顆回來以後準備動手,可是有了疑問,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燈管出問題,更別說是哪支燈管了,這台的燈管正極跟負極的插頭是分開的,跟一般的正負接在一個插頭的不一樣,不知道怎麼測試。
樓主可不可以指導一下,您是怎麼點亮單支燈管測試的,目前燒機中,摸一摸螢幕周圍,上方兩個角落有溫溫的,其他都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台最後的處理方式是改直管、高壓公板,已經使用2個月了,沒有任何問題,原先擔心的亮度問題,感覺還OK。我還是認為L燈管問題較大,但它又不容易壞,目視也無老化的跡象,現在還留著,等有機會再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真厲害,我連燈管都不敢拆,處理方式留著參考,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