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中什麼東西最容易電線走火?

楼主(2011-01-08):
Wish的母親是屏東東港人,東港有一座寺廟非常有名,叫做東隆宮,東港是一個小地方,但是每三年都會舉辦一個很盛大的活動,正確名稱我不知道,但是在我小時候,我的舅舅是教我這個活動叫做"迎王",就是迎接王爺的的簡稱,迎王的活動維持約一個星期,這期間你會看到家家戶戶把香案燭台等等拜拜的東西放置門口,因為這段期間會有很多神明會來共襄盛舉,所以這麼做是對眾神的一種敬意,到最後有一個重頭戲,就是會焚燒一艘非常華麗的"王船"送王爺回去,這時也表示這個活動也告一段落。

這跟電源走火有什麼關係?在我小時候就是在這個節慶中,親眼看到一個電線走火的例子。

舅舅家在節慶間也不例外,除了將香案燭台放置家門口外,但是由於很早就沒有用蠟燭了,所以一般都是用俗稱神明燈的燈具代替,由於舅舅家門口並沒有設插座,我小時候延長線並不是像現在是個隨手可得的產品,所以舅舅是把神明燈用花線接了一條很長的線來代替,我就親眼看到這條神明燈的延長線從室內著火燃燒到室外,好在是發生在白天,而且有人在,否則後果也是不堪設想。

其實國內的法規有規定,花線長度不得超過三公尺,但是我們國內使用非常普遍的神明燈,因為必須預留適用在大型神明桌,所以電線都會預留非常長,而且神明燈是24小時都通電的,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不定時炸彈。

如果各位有維修過神明燈,你會發現大部份的神明燈的電線是用極細的花線組成,以我家的神明燈為例,裡面的銅線只有寥寥幾根,而且銅線也是細如髮絲,這種電器雖然通過電流不大,但反而是最危險的。

所以大家應該在類似這種電器加裝保險絲才安全,以神明燈為例,串一個1~2A的保險絲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要自行更換神明燈電源線,要選擇甚麼規格的電線,有現成含插頭的嗎,我已經改用LED燈泡。

网友:
電鍋等耗電量大的 應該是最容易走火的吧
以前老家廚房 電鍋的線都會因高熱而變形
塑膠接頭那也會因熱而脆化

网友:
電暖器.
我家那台用了七八年的鹵素燈電暖器,已經因為插頭過熱燒融而換掉三個了.

网友:
最好都換成單蕊線最保險......
以前的人會使用花線是因為..它的線軟..方便走線
但也因為這樣..容易造成電線走火

网友:
神明燈之所以容易走火 , 是因為使用的電線實在太細了 , 又加上 24 小時的點燈 , 造成電線絕緣裂化 , 就容易

發生短路著火 , 我小時侯自己有做過實驗 , 拿電話用的單細銅線來接 5w 的燈 , 結果就是整條電線瞬間著火

當時是嚇呆了 , 還好銅線自行燒斷 , 沒波及其他物品 , 不過那次被打的很慘 ! 印象深刻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不挺你,你真的該打。

网友:
我父母也是東港人,小時後東港迎王每次都有去
還有跟著表哥的陣頭一起出去遶境
坐在車上吃吃喝喝的
現在的東隆宮是改建過的
想起來挺有趣的

网友:
我家也漸漸改成LED燈了. 一般的燈泡壽命不長而且高熱
至於電線的部份改用一般的AC電源線, 最重要的是要加上保險絲
這樣才可以真正避免因為絕緣劣化所造成的意外.

网友:
神明燈之所以容易走火 , 是因為使用的電線實在太細了 , 又加上 24 小時的點燈 , 造成電線絕緣裂化 , 就容易 ...
引用 网友A:

5W???110V的那種嗎???
那你真的該打...鎢絲燈泡有所謂的瞬間啟動電流....
而且你用的電話線因該是軟細線吧...只能耐1A的110V電流...
鎢絲燈泡的瞬間啟動電流至少有6A以上.....沒有整條線起火那還真神奇....

不過你要是用中華電信專用的電話線...那種的電話線可以耐到3A110V
實際測試~~一條線可以拿來點1支40W的日光燈
可以點23W省電燈泡2顆...
但~~~我還是喜歡拿來點LED...可以點上1千顆左右的LED都沒問題

网友:
我發現除了各位上述東西以外.....還有一個(老婆是最容易走火的一樣物品n_102|)結婚的最清楚......唉...可憐的老男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WISH 這就你不對了。^^
要發教學帖,怎麼可以沒把"花線"的圖片貼出來勒?
這樣會有一堆人不懂什麼叫"花線"。

都只知道去買回來的"線"。

NPNT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說的對!我會把花線照片補上。

网友:
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之第二章電燈及家庭用電器具第二節花線
第93條
  花線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花線之導體是由細小銅線組成,以橡膠或塑膠為絕緣之柔軟性電線。
  二、花線適用於三○○伏以下之線路。
  三、具有同等性能之絕緣材料亦得作為花線。
  四、花線原則使用於既設更換場所,新設場所不得使用花線。
第94條
  花線安培容量應依表九四規定。
第95條
  花線截面積不得小於○‧七五平方公厘。
第96條
  花線得使用於左列處所:
  一、照明器具內之配線。
  二、作為照明器具之引接線。
  三、吊線盒之配線。
  四、移動式電燈及小型電器之配線。
  五、固定小型電器經常改接之配線。
第97條
  花線不得使用於左列處所:
  一、永久性分路配線。
  二、貫穿於牆壁、天花板或地板。
  三、門、窗或其他開啟式設備配線。
  四、沿建築物表面配線。
  五、隱藏於牆壁、天花板或地板內配線。
第98條
  花線之使用長度不得超過三公尺。
第99條
  電熨斗、電鍋或其他電熱器,其容量達五○瓦以上及產生溫度於表面上達攝氏一二一度以上者,應使用耐熱花線。
第100條
  花線不得有中間接續。
第101條
  花線連接於設備應使花線不承受張力。

网友:
W大,SORRY,斗膽代勞了
像不像浦公英

這就是花線

网友:
請問喇叭線是否就是花線,有看過別人將它當成延長線使用。

网友:
咦.....看到圖片才發現....原來我想錯了
我一直以為家裡神明燈那種細細的,交互纏繞成麻花狀的那個是花線
那個是都換成LED燈泡了,因為實在是很燙!!

网友:
......所謂的花線~~~只要一條電線~~~
裡面的銅線超過2條以上~
就可以稱為花線了........
說時在話的~~~~為何會規定花線不得用於高電流的產品....
最主要~~很多人喜歡用那種超級細的..且一條0.75平方公厘的電線內有50條細銅線...
用這種線~~~不引發火災~~~那還真的很少見了....
我之前有PO電工法規裡面就有很多電線的資訊...
其實~~我們最主要的是~~要去瞭解電線的粗細語電線的耐電流有多大...
再來去配置我們所需要的電線大小.....
通常~~~用在電子與控制用電路~~~因使用的電壓電流不大
所以才會有很多這種花線出現......真的要使用在大電流上~~~
就得需要使用單蕊線比較安全..但相對的~~也是很硬就是了...
人家說~~~音響絞線越多聲音越好...
其實~~只不過是因為絞線越多阻抗越低
就看大家如何去運用電線~~~~
真的要學會運用方式~~~把電工法規看完吧~~~~尤其是裡面的線徑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沒錯,喇叭線就是屬於花線.

网友:
我發現除了各位上述東西以外.....還有一個(老婆是最容易走火的一樣物品)結婚的最清楚..... ...
引用 网友D:

    好像踩到順興大的痛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