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SUS M5200AE 華碩筆記型電腦無法過電維修
火..

楼主(2011-01-08):
一部ASUS M5200AE筆記型電腦,故障情形為無法過電,裝電池及變壓器均無反應

插上變壓器後,可以發現變壓器燈開始閃爍,使用可調電源供應後觀察發現電流有異常飆高情形,推測內部電路有低阻抗異常
查修後,果然在CPU VRM迴路電源輸入端的濾波電容群發現有一顆異常,取下該顆後輸入端電源對地阻抗恢復正常

故障的電容

電表X1歐姆檔測試呈現近似短路的現象

補上相同數質電容後,組裝回去測試時變壓器燈也不再閃爍,也可以正常開機了

正常進入內部OS

此案例為輸入端電容異常,使電源變壓器呈現過載而使指示燈閃爍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狼大維修果然精闢 而且簡單扼要 讓人一看就懂
這種電容應該不好買吧

网友:
這個跟我上次修那台TOSHIBA症狀類似
一樣貼片電容打穿呈現低阻抗,造成短路保護不開機
也恭喜完修

网友:
最近在練打對地阻值,對檢修很有助益。
(壞的板子打一打以後,拿好的板子也打一打,多累積點經驗!!)

网友:
我想問一下版主你是如何一下子就能準確的找到CPU那棵短路的濾波電容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狼大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楼主:
先用電表歐姆檔(指針表為佳)先確認短路來源在哪裡(輸入側、輸出側、MOSFET上),若是在輸入側則可以使用可調電源,利用低電壓(<2V)高電流找出掛掉的元件,因為該元件低阻抗,所有電流會經過其上,會有發熱現象
但若是MOSFET或輸出端有短路跡象時,就不能貿然使用這方法,就只能一一解下同迴路上元件檢測

另外還有一個經驗,就是越靠近電源端的電容越容易壞,因為首當其衝(電流衝擊),以該機來說CPU VRM區的電容最靠近變壓器輸入插座處,損壞機率就比機板下端3.3V/5V電源電路的要容易壞(因為多走了一段PCB線路,而線路就等於電阻),不過這與電容本身品質或是異常機率也有關(剛好要壞的話)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版主大大的指點,小弟遇到短路的故障一般採用燒機的方法(用可調電源電壓調小一點慢慢加大電流從而找出短路的元件)來找到短路的元件和版主大大所說的方法差不多。

网友:
先用電表歐姆檔(指針表為佳)先確認短路來源在哪裡(輸入側、輸出側、MOSFET上),若是在輸入側則可以使用可調 ...
引用 楼主:

感謝狼大的解說~這問題之前一直找不到答案~如今總算有解答了!
另外問一個問題~指針表量電容x1 x10 x100Ω的選擇檔位為何?
之前有看到使用x100Ω的檔位說~謝謝!

网友:
又學到利用電源供應器
查故障零件的方法
感謝狼大

楼主:
使用X1檔位來測量

网友:
在輸入側則可以使用可調電源,利用低電壓(<2V)高電流找出掛掉的元件,因為該元件低阻抗,所有電流會經過其上,會有發熱現象
請問狼大,可調電源是指用什麼儀器?那種可調式變壓器可以嗎?

楼主:
請問狼大,可調電源是指用什麼儀器?那種可調式變壓器可以嗎?
引用 网友A:

可調整電壓/電流輸出的電源供應器
例如這種:

网友:
狼大,你的工具真是貴得嚇人,去拍賣平台找二手都要9000多,本想自己DIY找手機漏電的地方,難怪手機維修電報價要2000,一些投資的成本要回收的說

楼主:
其實買一般30V 3A可調電源也可以,之前站上不少朋友有買對岸的機種,價錢便宜許多。

這類小型交換式可調電源輸出電壓越高越貴,尤其是菊水(KIKUSUI)的,自己這部是去拆船街找的,入手價比拍賣要低不少。

网友:
其實買一般30V 3A可調電源也可以,之前站上不少朋友有買對岸的機種,價錢便宜許多。

這類小型交換式可調電 ...
引用 楼主:

狼大,拆船街有詳細的地點及店家名稱嗎?我有朋友在高雄可以請他幫我找找;有去掏寶網找過,安泰信的好像只要150人民幣,可是覺得大陸的質量還是不如日本,菊水也有看到1000塊人民幣,這台還有其他用途嗎,再考慮要不要入手的說

楼主:
拆船街賣中古電料的店家大多聚集在公園路及大勇路交接處,其他地方大多是五金或重機械類比較多,另外有的地方則在大發工業區
這部KIKUSUI PAK35-10A因為輸出有到10A,比一般常見的單組30V/3A要大,接一些較耗電的裝置較不易被限制,若無大電流需求則用一般30V/3A電供就足夠

网友:
每次看狼大的文~~都像在上課一樣~~多看幾次收益也都不同

网友:
每次看狼大的文~~都像在上課一樣~~多看幾次收益也都不同
引用 网友B:

    讚同:)

网友:
我的筆電也是不開機, 按power鍵電源也是閃, 經過這幾天的爬文, 知道這是短路保護,
我拆開去量測電容, 也是用Rx1檔, 若指針停留在20歐姆這算是正常嗎(還蠻多顆的)?

楼主:
這一例是插上外部Adapter後Adapter上方燈就變暗且開始閃,表示有嚴重且明顯的短路情形,Adapter內電路因過載呈現"打嗝"狀,而若是按下電源開關後電源指示燈會閃爍或亮一下就滅掉,則除了阻抗異常外,也有其他的原因。
若是測量出20歐姆的阻抗,不見得是有短路異常的狀況,最好檢查其他區塊電路

必要時使用可調電源供應筆電,並觀察筆電開機時電流值有無瞬間飆高的情況

网友:
一般都是19V input端那邊附近的SMD或貼片電容掛
都只能量到低阻抗,最好那附近每顆都拆下來量,就知道那個電容出了問題

网友(2011-03-28):
請問一下 大家 這種貼片式電容(鉭質電容) 都哪裡取得??

网友:
狼大真是有問必答!多謝指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部分都來自廢板,所以有機會多收集一些廢板對維修是有幫助的

回复 网友D:

解答希望能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果囉~

网友:
看完狼大的維修............................真是...廣博精深,何時才能和你一樣呀><

网友(2011-10-20):
狼大....
請教一下..
短路的濾波電容還可以量出容值嗎?

楼主:
因為已經短路,當然量不出正確容值,可由上面或是附近同迴路上電容推測可能的容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船街賣中古電料的店家大多聚集在公園路及大勇路交接處,其他地方大多是五金或重機械類比較多,另外有的地 ...

狼大請教一下 PAK35-10A 若是電壓顯示時不正確.但電壓調整正常.查修的位置在哪裡.是前版還是....3Q

楼主:
是有誤差還是顯示異常?

网友:
請問狼大:我也有台這型號,開機使用都正常,但有電流音,如在白天雜音大還好,到晚上就很受不了。
有拆開來聽看看是哪個零件,確定不是從喇叭癸出的,狼大有遇過嗎?

楼主:
是不是風扇的聲音?

网友:
也不是風扇的聲音,已有移開且清過,上油過,蹟蹟叫的聲音還會隨觸控板移動而改變音調

网友(2011-11-30):
閱讀狼大的文章真的是收穫豐富狼大對維修真的是高手

网友:
讚啦好文章收益良多ㄡ

网友(2012-01-29):
多謝您,又學到了有技術性的東西,非常的感謝

网友:
請教狼大,C31這顆容值是多少,電壓多少,我的查了半天才發現也是這顆搞怪,希望能給予教導一下,謝謝!

网友:
終於在M2400找到零件,目前已經可以開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