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7030 (K8n Neo)關機後要重插插頭才可開機的問

楼主(2011-01-09):
當初買一塊主板來應急,於是挑了一塊關機後要重插插頭才可開機的問題板子
(當時覺得至少板子還可以用),重點是便宜才是王道
微星MS-7030(K8N Neo)主機板754圖片:

有天新血來潮..就查線路,因為:
開機中若按power on鍵電腦就關機(正常),
開機中若按rest鍵可重新開機(正常),
關機後按power on鍵無法開機,只能電源插頭重插才可以開機,
故先查開機線路,power on電壓約3.3V透過電組接到開機IC(winbond w83627THF)67腳(正常)
再從主板上ATX插槽綠線電線處往開機IC方向查,綠線應該要先連到R314電阻的某一邊,卻發現R314電阻不見了
附近有些零件也不見(Q26,C408),C409,C410電容歪一邊(這些零件都在Msi Core Cell 附近
圖2),
圖2:

後來上網問痞酷網的網友(感謝s509891,hsinfu,Ken-mkII告知零件規格),接下來當然是先找塊廢板來練習解焊接,我的手會抖,更何況要焊那麼小的零件,最後再焊回主板上(圖3)
圖3:

最後插線開關機測試都可正常啟動(圖4)
圖4:

c408 規格是4.7u 跑了多家材料行只買到坦質電容,它體積比較大,會卡到MSI Core Cell 金屬塊,最後用小型鑽孔機將金屬塊的一小地方挖出ㄇ形空間(圖5),這樣就不會卡住..
圖5:

网友:
回复 楼主:

    從接點拉出一條線再焊是不是就不用磨了?

网友:
用小型鑽孔機將金屬塊的一小地方挖出ㄇ形空間(圖5),這樣就不會卡住..

請問~那一個金屬可以拿下來嗎?還是直接挖,不會挖到裏面的電容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當然是拿下來再挖(要解焊,它只有兩隻大腳焊在主板上,圖3照片中那顆IC的左上方及右下方就是那2隻腳的焊接處),圖3,圖4就是拿下那塊金屬片後才看到有MSI Core Cell的IC及一些電容和電阻;
若從裡面拉一條線出來,還要考慮電容及電線固定的問題...若鑽孔機掛了,就剩兩種方式會考慮(1)直接用導熱膠片黏住隨便一塊金屬片(2)拉線

网友:
這也得有點功力才修得了

也讓我第一次見到MSI那顆超頻Core Cell 的真面目

网友:
這個撞件也撞的很詭異,剛好撞到那個地方n_081|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辛苦囉!半夜在發帖很累吧!

网友:
感謝分享~~下次有遇到可以可以快速排除~

网友:
這個撞件也撞的很詭異,剛好撞到那個地方
引用 网友B:

看看位置,可能是光碟機撞的吧!

网友:
恭喜大大修復
像焊這種SMD元件,我都是用熱風槍回焊
先用烙鐵補一點錫,熱風槍把錫吹溶後零件放下去就焊回去了
我本來也不會焊,買了熱風槍拿廢板來練習幾次就會了

楼主:
說到熱風槍~~想請問各位網友們~~
你們在吹主機板上的接點時,上面的焊錫真的會溶化成液狀嗎??(就像用烙鐵一樣)
我用的熱風槍切在大功率(或高熱)怎都不會熔化成液狀~~感覺只是變成 "膏膏" ...此時摸板子就覺得很燙...
它只有2段功率(900W和1300w;使用110~120V)熱風槍圖片如下:
http://twpic.org]http://twpic.org/uploads2/f515fbd540.jpg
用這熱風槍只能把MosFET解焊下來,無法焊回去(MOSFET的背面黏不住板子上),這是我目前煩惱處,改天若碰到需要接MOSFET,就有得玩了....

网友:
說到熱風槍~~想請問各位網友們~~
你們在吹主機板上的接點時,上面的焊錫真的會溶化成液狀嗎??(就像用烙鐵一 ...
引用 楼主:

你那支是改裝汔車或是包裝用的吧:),建議你買正規的熱風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來這把不是專用來拆或焊電子零件用.....
難怪一直烘烤廢板,就是沒辦法變成液狀~~我還以為大陸影片是唬爛~~~
當初我在挑的時後還特地挑高功率的熱風槍,以為高溫應該可以通用....

网友:
竟然會不見 真是可愛的電阻... (跟女朋友私奔了)

网友:
我都是用這個1300C,前2天烤了2張顯示卡缺色與長寬比有問題以為是GPU虛焊但問題也沒解決,1張主機板北橋則被我烤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個溫度太高了吧...

网友:
說到熱風槍~~想請問各位網友們~~
你們在吹主機板上的接點時,上面的焊錫真的會溶化成液狀嗎??(就像用烙鐵一樣)
我用的熱風槍切在大功率(或高熱)怎都不會熔化成液狀~~感覺只是變成 "膏膏" ...此時摸板子就覺得很燙...
它只有2段功率(900W和1300w;使用110~120V)熱風槍圖片如下:

您的熱風槍【不是恒溫的】
所謂【恒溫的熱風槍】【就是您 把溫度調到350度C】【【機器自動加溫到達350度C後】...第一秒鐘是350度C 】....過1~3個小時。。。它還是350度C!!

网友:
精準的維修

网友:
我都是用這個1300C,前2天烤了2張顯示卡缺色與長寬比有問題以為是GPU虛焊但問題也沒解決,1張主機板北橋則 ...
引用 网友D:

工具堆裏有一支這玩意兒,是瓦斯槍!但卻不知怎麼用,原來少了前端的加熱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