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可以判定GPU燒了嗎?

楼主(2011-01-09):
這是7900GS,算不錯的卡了。不過是壞的,一長三短聲。

在最未那一排電容的上面與下面可以量對地阻值。下面那一排量的是另一面的阻值。
上面:
0.001 有四、五個    0.131 0.151 0.165  0.132 等       正常是0.246

下面:
0.002 0.001  有四、五個  0.129    0.043   0.200  0.211       正常是0.320

比較奇怪的是從左到右漸漸變大。想不出來為什麼??因為阻值變小,可以判定是GPU壞了嗎??
(正常好的顯卡,上排與下排的數值是統一的。如正常:上排全為0.246;下排為0.320)

网友:
draculaxx大,圖片上看起來,金手指好像有氧化,可以試著清除後,
再上機看看。

楼主:
我拍照一向光源不足,又沒開閃光燈。金手指的狀況還不錯。

(補充:量的地方不是金手指,是電容排上下的測量點。根據資料,這裡是直接進GPU的。應該是GPU不保了吧!)

网友:
確定看看那些耦合電容有沒有漏電喔!

楼主:
確定看看那些耦合電容有沒有漏電喔!
引用 网友A:

大家真的都沒有這樣量過嗎??

這是在不上電情況下,量耦合電容前的電路對地阻值(與耦合電容沒有關係的對地阻值)。不管耦合電容有沒有漏電,其他部份已經有異常現象了。

(看了很多例子以後,想學修顯卡就非得學重植BGA不可,特別是無鉛的愈來愈多。)

网友:
回覆 5# draculaxx

曾量過!總共16對要一樣,就怕電容出問題囉!
當然,GPU出問題,佔很大比例,功耗高、散熱效率差,幾乎就要去動它了。

网友:
我認為還是按 P C R 去找比較有順序
不然一個一個量 猶如大海撈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應該是這樣講
一般電子機器故障 大部分在高壓高電流元件
所以功率晶體 輸出電容 是最容易掛掉的
其他部分故障大致是訊號過不去了
如果電源部份正常
要判斷訊號在哪裡斷掉再找出兇手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範圍已經縮小成幾分之ㄧ

如果反其道而行 就變成要從頭找到尾
如大海撈針 非常困難了

网友(2011-02-18):
先從供電電路去查詢或許會比較快一點 在來在查看GPU
(僅供參考,純屬個人意見)

楼主:
這片顯示卡已經被我宰了。

原本的PWM量到也有短路現象。把PWM IC拆掉,仍然短路,因此判定GPU壞掉就把GPU拆下來。
再量PWM IC原短路位置已不短路,証實GPU毀了。

网友(2011-05-13):
太專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