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7V600 cpu風扇 偵測有誤 如何解

楼主(2011-01-09):
as title
結果就是明明風扇有轉 看bios 轉速就是零
然後它自動轉到最高速 不但吵的要死
每次重開機都會問你要不要進 bios
還要跑來按 F1 才會繼續開機
謝謝各位

网友:
有可能是IO偵測風扇轉速出問題,或是風扇本身霍爾sensor故障囉!

网友:
先去官網看看是否有新板的BIOS修正類似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