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SONIC VA1912wb維修實例

楼主(2011-01-09):
(无正文)

网友:
最近都遇到這台液晶螢幕壞掉的一堆~~~~
尤其是AD板部分.........

网友:
查到後面的保險絲,自是很利害的了!
恭喜完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注意一下拍賣網站賣的 從大陸過來 奇美4:3的 AD板 不能點愛945A這塊面板我用一塊拆機換上就OK

网友:
回復  shunxing

    要注意一下拍賣網站賣的 從大陸過來 奇美4:3的 AD板 不能點愛945A這塊面板我用一塊 ...
引用 网友B:

說到奇美的4:3 19吋螢幕...有一批使用AUO面板的
它的細小燈管很容易近距離高壓放電燒毀...
剛剛才修了一台~~~換粗一點的高壓燈管必免短時間內又燒毀

网友:
恭喜大大修復
其實那顆沒爆的1000uF測量992uF還算在正常值,是我就還不會換
AD板小問題我會盡量用原板修復,壞太嚴重無法原板修復我都直接退修

网友:
恭喜修復!
家裡也有一臺以後可沒問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顆沒爆的1000uF測量992uF還算在正常值.是呀
都拆了就順便換了

网友:
以所使用的電容廠牌,換掉還是保險些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不過我不懂的是為什麼第8張圖片中的電容極性要裝反,我暈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不過我不懂的是為什麼第8張圖片中的電容極性要裝反,我暈了! ...
引用 网友D:

他不小心裝反了吧~~~~
後面的照片有在裝回來

网友:
喔!瞭解了,一開始真看不懂!

网友:
借樓主的文章,請教一下我現在的情況,我遇到跟樓主一樣的型號,但比樓主爆的電容還要多,只剩一顆沒爆,所以我把他們全部都換掉,當然F200也掛了,全部換好後,送電測試,燈並沒有亮,於是懷疑是40T03GP故障,拆下檢查正常,又把它裝回去,就在量40T03GP的電壓時,燈突然亮了,但亮度非常差,而在一陣拆拆裝裝後,它又不亮了,我觀察一下現在的情況是燈管會亮半隻,之後就熄掉了。對了,好像是我把高壓包及所有藍色的高壓濾波電容換掉後才不亮的,請前輩們給予指導,謝謝!

网友:
建議另開新帖問

會有這樣情形可能是焊接時誤把不該接起的焊點跨接了,一般燈管輸出端電容除非故障,否則不用刻意更換,若是更換的容量及耐壓不正確,會造成點燈問題

网友:
回復  shunxing

    要注意一下拍賣網站賣的 從大陸過來 奇美4:3的 AD板 不能點愛945A這塊面板我用一塊 ...
引用 网友B:

假如你裝上去以後花屏加大對比度後花屏,減低對比度後不花屏 6500K模式比較嚴重

你可以調整工廠資料
在螢幕的右上角出現工廠功能表
按住MENU鍵不放,然後插上電源,幾秒鬆開MENU鍵即可進入,在螢幕的右上角出現工廠功能表,調整VCOM到145左右即可,按機上的關機鍵退出

网友:
謝謝您寶貴的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E:

   都調過沒用但用在其他優派 ACER都OK 但這型號不行你可以試一下狀況是螢幕顯是重疊底下會多跑出一截上半部 原本以為賣家拿錯給我拿到16 :9給我 但連試3片都一樣 ㄚ六的東西說實在我沒信心 還好平常多殺肉才搞定

网友:
把原板上程序移過去試試看?

网友:
請問...W 保險絲
實際上是4A 保險絲嗎?
用 3A 或 5A 保險絲可以嗎?

另外我也看到 S 保險絲
S 保險絲是規格是?

网友(2011-02-21):
謝謝您的維修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