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得億專業護貝機TLH-240

楼主(2011-01-09):
按下開關無反應
1 檢查開關ok
2 檢查溫度保險絲 250v 115度C 2.5A 已斷路 換上250v 115度C 3A
3 檢查其他無短路
4 上電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照片拍得很清楚,不知用何相機?
因為我的僾瓜相機用小花還是拍不清楚。

楼主:
我用七年前 sony DV  DCR-HC40拍的

网友:
DCR-HC40....
那一型的拍照效果不錯,可惜只有VGA(30萬畫素),還很大一"塊"....

网友:
第五張零件上的文字好清楚!
我用 Canon IXUS 860IS 要拍板子上的編號都拍不清楚
第二帖的那隻電源管理 IC ,
http://bbs.pigoo.com/thread-25882-1-1.html

网友:
不錯的實例~ 咱第一次看到有人修理【專業護貝機】
還有【溫度保險絲 250v 115度C 2.5A】

网友:
恭喜大大修復
7年前相機拍這樣已很不錯了
傻瓜相機就不要用了,有預算還是投資一台相機吧,便宜還ok的機種5-6千就有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連護背機都加入行列了,還有什麼可以修,趕快端出來 !

网友:
真厲害
恭喜完修

网友:
不錯喔又延長的機子的使用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