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顆相同耐壓容量 但size相差很多電解電容可以用嗎

楼主(2011-01-09):
雅佳cd機用了十五年 發覺內裏有兩顆電容漏液體 一顆16v3300uf 另一16v2200uf 於是換過新 兩顆牌子是nichicon其中新一顆外觀綠色16v3300uf比壞那顆size細很多  點解 可用嗎 照計新那兩顆3300uf size大過2200uf 但2200uf size大過3300uf為何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可以使用
因為公司品牌不同 跟 製造工藝不同..生產出來的大小就會不同..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
因買來那顆size細咁多 驚換了有問題 原來各工藝不同 點解可以做細咁多 會不會原來那顆大size品質好d呀

网友:
15年前跟現在的比較一定不同的..
不一定大就是好...小也不一定好 看東西
你換上去有問題..是還沒換就有還是換上去才有
也有可能是您焊接時本身的問題...
漏液您有清除嗎...+-有焊對嗎..0.0

网友:
我也碰到相同的問題,由其是電源供應器,
外面電子材料買的,就和原廠的大小長短不同
但耐壓,容量相同,想想,應該沒關係,就
裝上去,但位罝就要稍微調整
但若是雙電源的串聯電容,最好要兩個一起換

网友:
即便是生產廠商不同但功能性是一樣的,只要標示規格相同一般來說都可以用,要注意的是size大小裝不裝得下,
像富士通早期生產的固態電容因製程來不及轉換上面還有防爆紋,但它的的確確是固態電容呢..

网友:
應該可用,不過早期的東西應該比較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