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4P800-SE開機不跑碼

楼主(2011-01-09):
此主機板放了一段時間,要拿出來使用,開機不跑碼
量測agp下方兩顆APM 2054N MOS,一顆正常一顆短路
從廢板中找柯相同型號更換ok,可跑碼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看來算是軟的哦!

网友:
此問題對新手來講
不算軟喔
感謝分享n_014|

网友:
這算軟嗎?
像我這種新手遇到不跑碼就儍一半了!!

感謝高手分享!

网友:
主機板一開始正常,放一段時間沒有使用,拿出來用變成故障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造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