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exbox1.2.3版【最新2009年英文版】

楼主(2011-01-09):
Geexbox1.2.3版
[GeeXboX].geexbox-1.2.3-en.x86_64.glibc
给32位元 與 64位元的電腦使用!! 2009年版本!!

把老舊的電腦【變成 全自動】【播放DVD 與 VCD】的機器!!  解壓縮后是個 iso檔!! 燒錄成【光碟片】!!
此光碟片【即可自動開機】!! 建議使用華碩電腦【成功率 與相容性會比較高】!!

華碩電腦執行的照片在這裡!!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extra=#pid338459

876.2 KB, 下載次數: 45

1.39 MB, 下載次數: 43

1.39 MB, 下載次數: 45

1.39 MB, 下載次數: 45

1.39 MB, 下載次數: 47

1.39 MB, 下載次數: 47

1.39 MB, 下載次數: 44

1.39 MB, 下載次數: 47

1.39 MB, 下載次數: 47

1.39 MB, 下載次數: 47

1.39 MB, 下載次數: 46

1.39 MB, 下載次數: 47

1.39 MB, 下載次數: 49

1.39 MB, 下載次數: 44

楼主:
Geexbox-win32-installer

[GeeXboX].geexbox-win32-installer-0.22
把上面 22MB的iso檔 【放到USB隨身碟】的程式!!  使USB隨身碟【【1】可開機   【2】開完機~可執行Geexbox程式】

-----
ps:
建議使用 500MB【以下的隨身碟】!!
只要【您的電腦】可以開機的都可以!!

ps:我用的是 120M[中華電信 送的大眾牌子的隨身碟]!!
咱 另外兩個 2010年買的 4G隨身碟【電腦無法識別~就不能在dos下開機了】!!

364.43 KB, 下載次數: 42

楼主:
[GeeXboX].geexbox-【1.0-en】.i386
最早的版本  只有6.8M~我也放上來好了
有些網路已經沒法 下載了。。

最新版的是for【cpu】【i386】
[GeeXboX].geexbox-1.2.3-en.i386.glibc  【18.9M】~

798.9 KB, 下載次數: 36

1.39 MB, 下載次數: 37

1.39 MB, 下載次數: 34

1.39 MB, 下載次數: 34

1.39 MB, 下載次數: 38

楼主:
附圖 IBM A-50 的電腦  【2003年製造】~應該不能用 1樓的程式!!
它的CPU是 Intel 2.8GHz的速度!!
出現的錯誤訊息是 【CPU是  i686】

网友:
The ThinkCentre A50/S50 CPU is a 3.0-GHz Pentium 4 530 processor.
要用 i386版本

楼主:
The ThinkCentre A50/S50 CPU is a 3.0-GHz Pentium 4 530 processor.
要用 i386版本

謝謝回覆了~     剛才咱試了一下最新版的[geexbox-1.2.3-en.i386].是for【cpu】【i386】【18.9M】燒到光碟片~  拿到【IBM-A50】 【桌上型電腦】播放!!
【很棒】~完全符合+能用^-^

【1】有畫面 與 【聲卡在DOS下有聲音】  《--》  不過BIOS沒有開機的順序~【要一直按【F12】把開機的設備選為 CD-ROM才可以】!!《--》否則會是c硬碟碟開機!!
ps:鍵盤速度 用normal!!

【2】【IBM A50  可以用i386  的版本】【我的是升級版       1G記憶體與 SATA 320G硬碟】
可讀 avi  rmvb  mp3   mpg             【可以聽MP3~沒有問題】!!

【3】可用open /file  打開檔案

【4】
功能鍵如下:
p  pause

D:framedropping  [Y/N]
page_down:下一節影片
ESC:返回主選
C: mute [Y/N]
z,x ==delay -1000 到+1000
M: 顯示【目前 file位置】
[ ]:右中括號《--》DVD播放機 快速播放  0~4X   《--》硬碟里的NHK.avi 檔案【也可以 4倍速播放】
O: 顯示時間 《--》【OSD】 [Y/N]

【0:声音变大声】
/[除号]:声音变小声

----------------------------

電驢 http://www.emule.com.cn/
電驢下載網址

安裝電驢的程式後~ 再用下面的連接點~就可以下載!!
【1】
geexbox-win32-installer

【2】
geexbox-1.2.3-en.x86_64
【3】
geexbox-1.2.3-en.i386

1.05 MB, 下載次數: 35

1.39 MB, 下載次數: 37

1.39 MB, 下載次數: 38

1.39 MB, 下載次數: 36

1.39 MB, 下載次數: 37

1.39 MB, 下載次數: 36

1.39 MB, 下載次數: 36

1.39 MB, 下載次數: 36

1.39 MB, 下載次數: 34

1.39 MB, 下載次數: 35

1.39 MB, 下載次數: 36

1.39 MB, 下載次數: 36

1.39 MB, 下載次數: 36

网友:
推!
wii上也有專用版本

网友(2012-03-24):
引用 楼主:
Geexbox-win32-installer

[GeeXboX].geexbox-win32-installer-0.22

你有用 usb 開機成功載入運行嗎 ???

我一直無法成功使用 usb 開機正常進入系統 !!!

會出現找不到 cd-rom 找不到的錯誤訊息 !!

就停住無法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