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191S 怪怪的高壓版

楼主(2011-01-10):
asus vw191s 電源燈會亮,沒螢幕顯示,經查閱文章說是高壓線圈壞掉
拆開後觀察電源高壓版發現怪現象,好似高壓線圈腳被悍錫相連
這是正常的嗎?請先進们指導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一台的通病有2個地方1是燈管故障送電測試畫面偏紅就是燈管
2無電源反應 電源 ic燒毀以上

网友:
白色那個應該是絕緣膠吧!

网友:
高壓線圈處接點有敷錫是正常的
先測試燈管,或是用外接燈管連接高壓,看問題出在誰身上

楼主:
對不起 大概我沒說清楚
畫面太小再傳另一個畫面
畫框處是否有問題 因沒有另一片板可配對檢視
只好請各位指導

网友:
那是為了增加載流的敷錫,只要三組錫點彼此無跨接短路就是正常的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和狼大指導
我對電子可真是一竅不通
等我找出問題在提問 感激

网友:
先確定有沒有畫面,有畫面表示背光異常,手邊有正常燈管的話可以先插在燈管輸出接頭看可不可以點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