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華碩主機BIOS]如何用AFUDOS來更新??

楼主(2011-01-10):
請問一下【華碩主機BIOS】如何用AFUDOS.exe更新??
華碩主機 BM2320【雙核】~   聽說更新BIOS好像穩定度【會好一些】!!

我在dos模式下面~  键入【AFUDOS  /i   1.rom】
結果沒用??? 好像是語法錯誤。。。
請問要如何做???

ps:華碩
===========
AFUDOS V2.38

How to run the utility under DOS
-------------------------------------------
1. Run the file afudos.exe

Usage
-------------------------------------------
afudos /i<ROM filename> [/o<save ROM filename>]

629.09 KB, 下載次數: 320

22.04 KB, 下載次數: 469

网友:
bglmlm大大:
    參數"/i"與檔名之間無空格...試試!
另..下完"afudos /i<filename>"後按Enter就直接刷囉, 所以記得先備份
舊BIOS以免刷新失敗救不回來.

楼主:
    【參數"/i"與檔名之間無空格】...試試!

謝謝試了一下~ 可以了!!

不過不能在 win98或win95的模式之下進行更新!!
咱是用【MS-DOS 7.1版更新的】!!

【正確格式】
afudous  /i1.rom /osave2.rom

1.rom是  在華碩網站【下載】【新的版本】
2.rom   是防止【新版的bios如果更新失敗】~ 所保留【舊版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