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怪的電源燈閃爍現象SAMPO SL7008(已解決)

楼主(2011-01-10):
常見電源燈閃爍時,幾乎無畫面,手上的SAMPO SL7008故障的原因不太一樣,接上訊號時,畫面正常,但達一定時間,自動斷電關機,若不通訊號,開機通電後,畫面出現無連接訊號指示,隨即電源燈閃爍,此時再通上訊號,畫面又成正常狀態,請教各位大大,該如何下手?
初步認定是電源端的問題,已排除各式電容、整流器、光藕合器等,現在高度懷疑附圖之電源管理IC(紅點處203D6),不知此方向是否正確?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背面(藍框為交流電區)

電源高壓板背面

電源高壓板背面

楼主:
忽然有種想法,此種機型是不是本來待機狀態就會閃爍,根本沒橘燈,是我自己想太多了,但是碰到自行關機也讓人摸不著邊,還是又是此機型的正常狀態,再試試先

网友:
會不會是A/D板有問題?

网友:
此型LED在無信號時的確是呈現閃爍

會自動關機看是否是溫度造成的問題還是OSD按鍵板按鍵有異常導致

网友:
A/D板左下角那兩顆LDO先確認一下電壓
是否穩定.

楼主:
感謝大大指導,小弟再試試

楼主:
經測試數日,已無自動關機現象,那待機電源燈閃爍,就當是該機型是如此,畢竟通上訊號ㄧ切正常,宣告解決,謝謝各位大大指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