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L型燈管斷線維修實例

楼主(2011-01-10):
奇美L型燈管

4支L型燈管使得亮度更加均勻

取下高壓端的燈管固定鐵

發現其中一支燈管已經斷線

使用”美工刀”劃開高壓絕緣橡膠

小心取出燈管,刮去燈管焊點的髒污並且上錫

剪掉高壓線已經硬化的部份線材,焊回時必須與燈管平行

將燈管重新裝回絕緣橡膠,並且將固定鐵準確的將橡膠夾住

完修

後記:
1.奇美L型燈管故障率非常高,絕大多數都是高壓端
的線頭燒斷,一般可以從外部觀察高壓線進入面板
端是否變色或者是點亮時觀察小洞內是否出現火花
有時還可聞到焦味,如有異常則可判斷是線頭斷線.

2.燈管維修必須小心翼翼,避免損壞玻璃以及儘量在
乾淨的空氣環境中進行維修的工作.

3.高壓橡膠一定要使用美工刀劃開,刀口越平整越好,
維修後不需要將刀口黏起來,只要將固定鐵裝好,
一般是不會發生高壓洩漏的狀況.

4.L型燈管非常脆弱,維修時抬高燈管的角度不可過大,
以免折斷燈管.

以上幾點小小經驗與大家分享,如果疑問歡迎提出討論.

网友:
用實例展現自己的實力 , 無聊的嘴炮也可以無視它的存在...

海洋大,那個測試螢幕程式裡面的字體
這樣好方便,也不用後製弄文字上去了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第一次看到L型燈管維修,要把面板全拆開,維修的流程一定要很小心,一旦有小小疏失整台就報消了。感謝分享!

网友:
上個月嘗試換過15吋液晶燈管,換得提心吊膽小心翼翼的... 感謝大大提供維修心得跟大家分享!

网友:
我還沒拆過燈管,學習中。

网友:
這個真的是手路工,小弟上次焊燈管斷線也是搞了一個下午

网友:
上次碰過高壓絕緣橡膠.竟然還用膠給您緊緊黏在底部
結果一用力拉扯.燈管自然就應聲折斷

网友:
一直摸不著頭緒,正在找資料如何更換燈管,原來是這樣,受教了,感謝海大大!

网友:
"小電感我"還沒修過有L型燈管的面板....
受益良多..海洋大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讓我大開眼界!

网友:
換燈管不簡單咧!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海洋大分享,要拆的到燈管部份,真的粉難,心真的要很細
最近也是遇一台奇美也是L型燈管,一直搞不懂用點燈器要如何測試燈管
一般燈管還好測,L型的就不會了。

网友:
"這篇應該沒有人看不懂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L型用點燈器也是可以測.只不過可能只會亮一半.

网友:
感謝詳細的維修分享
L管電壓較高,維修後絕緣要盡量恢復原狀,避免後續漏電

网友(2011-03-02):
奇美L型燈管

海洋大您的VGA信號是怎麼作的~很不錯喔!
感謝分享~~

网友:
海洋大用的螢幕測試程式應該是Nokia Monitor Test V1.0a
請自行google下載
解壓縮後將NTEST.INI用記事本打開,找到#IDS_TOOLS_HEADER=Nokia Monitor Test V1.0a
將Nokia Monitor Test V1.0a 改成你要的文字
底下是我修改過的

网友(2011-04-11):
自己也嘗試拆開燈管的地方..真是費工..如果幫別人修是燈管壞能收多少錢呀!

网友:
感謝海洋大哥的分享

网友:
第一次看到L型的燈管~謝謝分享

网友:
原來都是燈管惹的禍

网友:
恭喜完修!工程我覺得有點浩大。因為我換燈管常把背光用髒,

可能是我的心粗手不細吧!

网友:
又受益了!感謝無私的分享!

网友:
感謝辛苦貼圖分享,解說仔細...學到了 感謝~

网友:
海洋大哥,感謝您精闢的論述,奇美L型燈管遇到很多都是一樣的問題。

网友:
感謝經驗分享,
奇美感覺都做的跟別人不一樣

网友:
:)  感謝大大分享維修過程

网友(2011-05-18):
受益良多..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寶貴經驗的分享!!!

网友:
沒拆到燈管過,
現在總算開了眼界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版大的手真巧,謝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資料,先收藏了,感謝分享!

网友:
原來L型的燈管是長這樣,小第又長見識了

网友:
我還沒拆過燈管,學習中

网友(2011-06-22):
刀法俐落,焊接完美,
不過裝回時還是須要,
做好防漏電工程,
感謝分享!

网友:
很棒的維修實例。

网友:
真是受益良多 謝謝海洋大

网友:
還沒有看過人家拆燈管!寶貴的分享!感謝喔!

网友:
技術高超~經驗寶貴~
努力學習中!!

网友:
很詳細的解說

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2011-09-29):
好樣的解說.....

网友:
奇美L型燈管故障率非常高,絕大多數都是高壓端的線頭燒斷,但我也曾遇上4支燈管全壞了的,卻苦於找不著.買不到L型燈管的困境.改直管雖可行.卻撐不了幾個月.到後來才發現他的A/D板設計上有瑕疵.詢問之下才知道.原來目前市面上的同行都拒修此設計款與其OEM的同款產品喔!1+1+1隻鳥我看都要剉咧等囉!!
據同行的說法是他更換同型號的PI板跟A/D板.都還無法完修...只差換燈管了(沒得換)...台達版也怪怪的...ㄏㄏㄏ  本人雖完修過1.2台.感覺好像蠻幸運的.......
大家可以針對奇美L型燈管設計的顯示器.發表故障的維修心得..應該就不用到拒修的情況了吧!!
加油!!!!!

网友(2011-11-03):
經驗增加,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學起來以後用得到! 感謝分享!!

网友:
頭一次看到L型管感謝分享

网友:
支持海洋老师,我是大陆的小朱

网友(2011-12-25):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感謝海洋大分享啊!
讓我知道原來燈管也有L型的啦!
謝謝謝謝!

网友:
受教了,謝謝您無私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