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兩燈大口的高壓板保險絲和地短路了。。。。

楼主(2011-01-10):
求助!遇到幾款兩燈大口的高壓板其中保險絲和地線可以導通,短路了。。。。
這樣的情況是不是MOS管問題尼?
不知道怎麼樣判斷MOS管好壞,請指教!

网友:
Laptopacc 大,您這帖貼錯地方囉~~
您可能要改貼在液晶螢幕維修區,依我的經驗都是往後推一個一個零件拆,拆到沒有短路的那個零件就是他出問題,我這是土法維修啦,您改貼螢幕維修區後會有大大幫您的,拍幾張照片補上讓大大看到您的維修品有助於幫您找答案

楼主:
謝謝!貼發號了之後才發現貼錯了。早已經在液晶維修區重新UPDATE。
是想插圖進來啊!不知道為什麼在選圖片的時候只有網絡圖片,没有從本地上傳的地方啊!納悶。。。
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