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高壓板的保險絲和地線短路了。。。。

楼主(2011-01-10):
求助!遇到幾款兩燈大口的高壓板其中保險絲和地線導通,短路了。。。。
這樣的情況是不是MOS管問題尼?
不知道怎麼樣判斷MOS管好壞,請指教!

网友:
先沿電源線找出誰造成短路,可至新手區搜尋晶體/MOSFET測量方式,以元件各接腳定義(可由型號搜尋資料手冊)下去測量

网友:
有可能是高壓線圈燒掉又剛好短路~

网友:
如果急,拿個公板換先

楼主:
一般都是修好原裝的,對自己也是種學習。不常使用公板代替。

网友:
未命名  圖片紅圈用二極体檔 比對看看, 另外兩組高壓也可比對看看

楼主:
估計是 是不是隨便換一個MOS管就可以 啊

网友:
可先將變壓器拆掉
再量短路是否存在
供參考n_072|

楼主:
正常情況下,拆掉變壓器是否出現短路尼?繼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