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內的IC找不到規格書(已解決)

楼主(2011-01-10):
哈~~ 原來此顆電源有無載保護,接上負載就有電源正常了~~

最近修一顆電源供應器,
5VSB正常,PS_ON接地後,PG出不來,當然其它電壓也沒有~~
找到了TL494,有23V的供電電壓,應是正常,
但是PS_ON接地後,量到的13、14、15腳還是high,
追了一下PS_ON如何連到TL494的13、14、15腳,卻卡在一顆IC~~

右邊那顆是TL494,但是左邊那顆LS_168A-1找不到規格書,
PS_ON連了一個二極體,再連到這顆IC,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修下去呀.......

网友:
我找到一個,但不知是否是一樣的,你參考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大大~~
不過我發現我傻蛋,應該是量第四腳,哈~~
回去再試試~

网友:
有些電源廠客製IC,資料會比較不好找甚至完全沒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大,原來是客製IC~~
這顆power是Enhance做的,這顆IC也是Enhance的,
我追了一下線路,應該就是大大講的,
把PSON和PWOK的電路連LM393整合到這顆IC了,
昨天量了第四根腳,一直都是3.x伏特(不管PSON接地與否),
我想很有可能是這顆IC壞了~~~

网友:
最近修一顆電源供應器,
5VSB正常,PS_ON接地後,PG出不來,當然其它電壓也沒有~~找到了TL494,有23V的供 ...
引用 网友C:

[PG出不來,當然其它電壓也沒有~~]

這句話不是很正確 , 所謂 P.G  是 Power Good 的意思 , 正確來說是 應該是沒有正常的電壓輸出 , 所以 P.G 沒有出來 !!

也就是說有可能沒有 P.G  , 但其他輸出電壓是正常的 !!! 到目前為止還沒遇過有 P.G , 而其他的電壓沒輸出的 !!!

因為我認為不應該一開始就往 P.G 去追查  !!

如果真如你說的那顆 IC 異常的話 , 那也只有等看有沒有同型號的 power , 取下 ic 測試了 !!!

或許你可以跑一下 那顆 ic 的線路 , 再比對一些站內有的資料 , 是否有符合這一顆的規格 !!!

說不定可以找到哦 !!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位大大講的有道理,應該是要先有正常電壓出來,PG才會出來~~
不過目前tl494第四根腳沒辦法變low,偏偏它又是從客製IC出來的,
如果我把PSON跟tl494第四根腳直接連線,不知道可不可行喔??

因為我在讀相關資料時,一直納悶,PSON為何不直接連到TL494第四根腳就好了,
還要透過開關二極体、電晶体的控制~~ 實在不懂為何要這麼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