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遇過顯卡導致「硬碟燈恆亮」的故障嗎?

楼主(2011-01-10):
最近著手在修顯卡。有一塊8500GT顯卡,上電主機板可開機,但是debug卡顯示2A。
打阻值在78M05查到有短路,追到一個貼片電容損壞。
換掉正常的貼片電容後,78M05的短路狀況已排除。

上電再開機,就發現硬碟燈常亮。
(本來以為故障排除就可以修好的,沒想到。。。。。。查AD線也都正常)

有人有遇過類似的情況(或其他介面卡導致HD燈恆亮),後來有修復的例子嗎??

网友:
POST沒過便有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
小弟我的習慣是都等到POST能確定pass了,才考慮掛硬碟上去跑。
大概就因為這樣,所以沒遇到介面卡導致硬碟燈恆亮。

网友:
我現在用的主機板就是這個問題...
不過還沒拆下來查...

1.換一片顯示卡就會正常了(不過也蠻挑的)...不過這片顯示卡裝到別台機器都ok..
2.重新Reset(或是進入bios再離開)..hdd燈就正常了...

我懷疑主機板也有些問題~不單獨是顯示卡的問題

网友:
其他介面卡導致HD燈恆亮
類似的例子我遇三次,從主機板、顯卡、電源一個一個的檢查,最後是光喋機故障,且它們都是並2台使用,其中的一台故障。

网友:
遇過一次
是剛換新顯卡
忘記接顯卡電源
硬碟燈就一直亮著
接了電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