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主板 型號 : EG31M (不開機)

楼主(2011-01-10):
狀況為不開機,且偵錯卡顯示"----",接著我是先將零件拆下一一測量,其中發現幾顆數值異常,第一及第二有更換過現在的數值則停在E000;
所以左邊的值是出來了,只是右邊的值是要看那裡呢?

1~9是D472 BA7ZCA 7~9是06N03LA CAE741 R
10~16這七顆均為APM2513N WJ8EK

除了以上這些在測試時有聽到嗶嗶聲出現約二秒左右即消失,煩請各位大大姶我個方向參考n_109|
我換了第一及第二的MOFET之後數值就出來了(E000)
其實有先將1~12的MOFET拆下測量過,但唯獨1.2數值怪怪的,我就換了這二個,另外在偵錯卡上的
RESET及IRDY會互相跳來跳去的且伴隨著D....D....D....的聲音出現,
CPU則是533的(這一顆是原本上面就有的),有換過800上去測過(官網說可支援到800不過必須要刷BIOS才行用),數值為d0--,VCORE為1.53....

网友:
小邱..

你換了些東東呢? 可否說一下..

另外, 沒有VCORE.. CPU 這片主板支援嗎? 不妨到官方網站看一下這片主板可使用的 CPU..

楼主:
歹勢n_020|有些東西忘了打上了,請等我一下

楼主:
我換了第一及第二的MOFET之後數值就出來了(E000)
其實有先將1~12的MOFET拆下測量過,但唯獨1.2數值怪怪的,我就換了這二個,另外在偵錯卡上的
RESET及IRDY會互相跳來跳去的且伴隨著D....D....D....的聲音出現,
CPU則是533的(這一顆是原本上面就有的),有換過800上去測過(官網說可支援到800不過必須要刷BIOS才行用),數值為d0--,VCORE為1.53....以上n_109|
先來去吃飯,等會兒要上課了,要到2130才能回來.....

网友:
這塊故障跟我上次遇到的情形很像,都是cpu不工作

另外acer喜歡用鐵十字固定風散超容易秀逗
我其中我有一片就這樣掛囉~因它四個腳有四個小塑膠套容易掉囉
不小心把十字鐵壓到底就掛囉

楼主:
壓到底就掛!?
應該不是這樣子掛的吧!若是如此,誰還敢用啊?
我倒認為我這片不是這原因!!

网友:
請注意此片為ACER VM460,VS460的板子,若是有1394則為AS5630,請注意CPU與記憶體的搭配,
最好是用DDR2-800啦,若有其他問題請再提出,謝謝

网友:
鎖到掛到沒遇過....到是有被我鎖到斷掉 (cpu 背板).....
有些fan太大...鎖螺絲要斜斜的鎖.....

楼主:
請注意此片為ACER VM460,VS460的板子,若是有1394則為AS5630,請注意CPU與記憶體的搭配,
最好是用DDR2-800啦, ...
引用 网友A:

我的記憶體是DDR2 800的沒錯

网友:
需要幫你量電壓嗎??,我把板子架上來看看.

楼主:
怎麼說n_064|

网友:
775的試著壓下cpu,看會不會有意外,如果有帶燈的測試座子的話就好判斷多了,775的座子虛的很多

楼主:
壓下去不會有事吧n_019|
意外是指啥意思n_064|

网友:
壓下去不會有事吧
意外是指啥意思
引用 网友B:

意外是指可能就可正常開機了..

記得你上次來我那, 我和你說的戴燈假負載嗎? 就是可用來測試 CPU 是否有虛銲的, 看燈號就可判別出來..

你那有沒有這個工具, 若沒, 我這有一個, 有需要的話, 我暫時用不到, 可借給你, 不會向你收租借費的..

楼主:
老實說我比較想去買個來用用,上次強哥您和我說的是哪兩個啊? (比較常用到的)
不記得了,能和我再說說嗎?有空來去買來用,先謝了n_023|

若真有虛焊又要如何解決呢n_064|

网友:
老實說我比較想去買個來用用,上次強哥您和我說的是哪兩個啊? (比較常用到的)
不記得了,能和我再說說嗎?有空 ...
引用 网友B:

一般分成帶燈及不載燈的, 也要注意有分各式 CPU 的..

帶燈的很貴, 一個要 320-400 不等..

建議你買常要修的 CPU 即可, 如我現在常修 775, 買個 775 帶燈的, 其它的在對岸買整組(台式機) 17 件, 約 1000 元左右..

貼張圖給您看看.. 775 帶燈負載長得就是這樣子..

楼主:
哇,燈真是有夠多的,難怪那麼貴上次在995上看到一個賣400元
其它的在對岸買整組(台式機) 17 件, 約 1000 元左右..強哥...這個又是在哪可看得到啊(超想買)

网友:
哇,燈真是有夠多的,難怪那麼貴上次在995上看到一個賣400元
其它的在對岸買整組(台式機) 17 件, 約  ...
引用 网友B:

本站的網友惠民電腦就有在賣啊..

帶燈假負載:
http://hmpc2005.taobao.com/?sear ... e&queryType=cat

不帶燈假負載及打阻值卡, 有很多種, 你參考一下:
http://hmpc2005.taobao.com/?sear ... e&queryType=cat

楼主:
太多了看得眼花撩亂n_144|
強哥,可否推薦一下呢n_109|

网友:
太多了看得眼花撩亂
強哥,可否推薦一下呢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託朋友買的, 要過農曆年後才可拿到, 17 件我買這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713562077

至於你現修的 775 板, 這個和我現在使用的一樣.. 我在台灣買一個 400 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92508367

楼主:
剛看了一下,那個775在盒中就有了,強哥是後來又買了一個帶燈的是嗎

网友:
剛看了一下,那個775在盒中就有了,強哥是後來又買了一個帶燈的是嗎
引用 网友B:

775 帶燈的, 我已在台灣買了, 那個 17 件的假負載, 都是不帶燈的, 我已訂, 但要到過完農曆年才可拿到(託朋友拿的)..

所以那個 17 件中的 775 假負載是不帶燈的哦, 要注意一下..

楼主:
我若買的話那不是要等更久才拿得到?
我可沒有朋友去幫我拿n_144|

网友:
我若買的話那不是要等更久才拿得到?
我可沒有朋友去幫我拿
引用 网友B:

所以很簡單, 你我的交情, 我可幫你訂..

不過真的要等.. 因為朋友過完農曆年, 才會回來..

在此之前, 我那個 775 帶燈的可借你啊, 誰叫我認識你的說..

楼主:
嗯,就麻煩強哥您幫我訂一組了,感恩啊n_014|

那個775我會上網去買一個的,因為您也是要用的啊!(感恩)

网友:
嗯,就麻煩強哥您幫我訂一組了,感恩啊
引用 网友B:

不用客氣.. 你再看看還需要什麼, PM 或 e-mail 給我, 我託朋友拿..

我那片 775 帶燈的, 我目前沒板子可修, 我可借你, 待你拿到貨後, 再還我就好了.. 或是你 PM 給我你的收件處, 我明天寄給你..

网友:
楼主是问什么好象我还没看明白,MB不开机吗?待机电压正常吗?看你测量给出的数值好多不正常.
SB电压正常吗?RTC正常吗?VID-VCC正常吗?VCORE各MOS因为是多个PWM电路的组合,所以在测量G电压的时候会有少许差别.
还有比如ASUS G31-MB不支持单核775 CPU,是不是你的板也是不支持单核775 P4

网友:
後面還有強化背板,CPU座故障的機會並不大,Vcore有點怪異,只有0.5V,並不對。

楼主:
s大我是打1.5而不是0.5哦n_002|
不過我想應該還是有問題的吧n_109|

网友:
回覆29# t0176098

啊!小弟我看到的是您前面圖片中標示的Vcore。

您換另一顆CPU後,出現1.5V,那樣的電壓也不對喔!不知道您換上去的那顆CPU是什麼規格。
就小弟我所知道的,出現1.5V,這應該是超頻加壓出來的,不然就是送給VRM的VID,讓VRM誤判(VRM版本與CPU所用的版本不同)。

网友:
ACER - EG31M 主板

1.80%是 CPU座空焊, 雖然它有加上CPU座背板, 重新REWORK CPU座就好了
2.這塊板子支援雙核心, 市面上775的假負載(單核心)測量出的CPU核心供電.PG.RESET都是異常偏低, 是因為假負載的原始設計問題(只支援單核心),而非板子問題。只要確定小4P 無短路,直接上真CPU即可。
    板子只要無CPU核心供電, 各部位電壓都是待命電壓而非異常。
3.EG31M 如未更新BIOS的確是不支援雙核CPU, 請先用單核CPU開機UP BIOS後, 就可以上雙核CPU了。

小弟不材, 希望對大家有點幫助

网友:
3.EG31M 如未更新BIOS的確是不支援雙核CPU, 請先用單核CPU開機UP BIOS後, 就可以上雙核CPU了。
是我記錯了嗎? .....好像一出廠只支援單雙核....要更新 bios 才支援四核.....

网友:
那隻宏聯的記憶體~~~~~~~
剛上市的幾批用力晶顆粒的可以SPD預設1.8V穩定運作
1~2個月之後推出的預設電壓1.8V通通不穩定,要手動調到1.9~2.0V
不過這跟您的故障點應該沒有關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