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見的品牌電腦螢幕

楼主(2011-01-10):
最近弄到一套富士通準系統 螢幕的接頭似乎是搭配此品牌主機的吧 螢幕本身並無電源線 光這條線插在主機板接口 就能開啟螢幕 還能連接主機板的音效功能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网友:
那叫做DFP規格,是在DVI推出前的過渡性產品.
它只吃數位信號,和DVI-D相容,和DVI-A及D-SUB不相容.
所以一般電腦要用這型顯示器一定要有DVI輸出的顯示卡,然後用DVI轉DFP轉接頭接上即可.
那台主機也可以反過來用DFP轉DVI的接頭來接DVI顯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挖~~~國大見識真廣

网友:
這還真是少見,我還以為是SCSI的介面

楼主:
再請教各位大大 DFP如果是用DVI轉接頭會有相容的嗎 我有再拍賣網站找過PIN數好像不太一樣.此插頭是24PIN.如果有相容的轉接頭.再插到顯示卡上.那螢幕電源該從哪接呢..........*螢幕沒電源插座*  .......

网友:
會有多接腳定義,SONY VAIO主機也常常玩這招,可以先得知各PIN定義後再自行轉接

网友:
你把螢幕型號給我,我查查看有無相關資料.
(順道一提為啥我知道:我之前有幫朋友代賣一批EPSON的15吋DFP LCD,不過是電源分離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富士通 17WDX3G

网友:
果然是少見大大沒分享還真的沒看過
長見識囉~3Q

网友:
查到了,以下是日本當地有在賣的轉接器相關產品:
http://www.kuroutoshikou.com/products/etc/nf30.html
http://www.kuroutoshikou.com/products/etc/fj30fset.html
富士通這規格是電源音效DFP三合一,屬特殊規格,因此一定要這類的轉接器才能使用.
在台灣不知有沒有,有的機率應該極微小,可能就要如狼大所言自改轉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熱心 讓小弟多認識另一種規格的介面

网友:
可以的話,可以拆開螢幕先,通常這三種信號進入後會分別到PCB上不同位置,這時會比較好抓定義

网友:
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接頭
多認識另一種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