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類的power 可以這樣子改嘛

楼主(2011-01-10):
小弟想請問一下
1.像此類power是用什麼設計電源的~~

另外..想請問 有人用這類的power...
從原先的定電壓 改成
2.可調電壓?...

因為想把他改成可調控燈泡..是否辨的到...
3.如何修改....

4.用來調控鹵素燈泡~~~

以上4個問題...

网友:
switch交換式電源,大部份是用pwm-ic做成定電壓 改成可調電壓沒辦法,要改pwm為可調式電路要重設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喔 不能改喔...那我的麻煩就大了...
我的空間太小...放傳統電壓器 5a 又 放不小...
在後面加個dc-dc可控 ..但晶體又太熱...............
頭都快白了>< 好難喔..

网友:
若只是鹵素燈要用,可以考慮買現成的鹵素燈用小型電子變壓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可調嘛.....
我使用原先就有附 變壓器...不能調.
而加上一個外面所賣的調光器..
在使用上..常有不小心 調光器的TRAIC掛掉..與板子同時炸掉= =..
讓我很麻煩.. 才想說用這改..
體積剛好可放進我的盒子裡..

网友:
一般TRIAC調光器不能拿來調電子變壓器,若要便宜可調光的就是使用傳統變壓器搭配TRIAC,不然就要問問有沒有可調的鹵素燈電子變壓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所以這 我並沒有使用triac 來調.. 而是使用一顆朋友給我的 dc-dc ap1084來調.只是他太燙了..
一下子就保護掉了..因為溫度快120度-  - 都快可烤蛋 .

當然使用傳統是可以..只是我要放進去的地方跟本放不下 5a以上的變壓器...

如果.有可調的電子變 壓器..這滿難的..因為老板不太可能同意在外接一個那嘛.............

好煩喔~"~

网友:
是否考慮把12v / 50w的杯燈,改成120v / 50w的杯燈
如此一來不用變壓器,直接用調光器去調光,會比較方便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雄爸.這問題我有想過~
只是他的通電的軌道 ,並不是放在天花板上...
而是放在桌面上..所以.如果是使用120V 燈泡..
我怕..在使用上會有觸電情況...
因是給 學校的學生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加裝"漏電斷路器"或"隔離變壓器"??

PWM的電源供應器,不是不能改成可調式輸出
只不過你要找出他的迴授電路,重新更改
而且,如果本身有設計電壓保護的話
可調的範圍就更小了,更甚至於是無法調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些沒用...主要是我把原本放在天花板上的那種鹵素燈軌道 含燈..
改放在實驗桌上..讓學生可做相關實驗...
所以,,很怕如果 使用雄爸說的 直接吃110V那種燈....
怕.學生呆呆的..手賤去摸到軌道裡的110V..那可能..換我們會被老師K到滿包巴= =
(以上 我有想過.所以是不行)

要找出他的迴授電路..等等.我不太會找...
功力還沒到那個境界= =
所以..才來請大家幫幫忙...

网友:
露拍找到的直流調壓器,你參考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262095542

网友:
要改其實也可以的,只是過程很麻煩,因為要改迴授電路和保護電路
最快的方式應該就像雄爸的建議,加個DC-DC可調壓模組

楼主:
回答雄爸及chiaomuchin ~~
dc-dc這我有試過..但我沒試過雄爸po的現有的那種...
我有試過..像AP1805這類穩壓 有點像7812這類..
只是他發熱發到..都可以煮蛋了~~
後來~剛好身邊有一塊pwm板..本用來調馬達...
把他拿來接在power..做pwm調光 是可以用....也沒那嘛熱了...
但還是有一點點不滿意= =...還在想是什麼問題..
因我..power使用上面的12V 5A 但經pwm那塊..所測到的電流最大也只有3.7A左右~~
><"  連個4A都還不到...

网友:
樓大
你用的PWM是怎樣的電路,輸出晶體如果使用POWER MOS
Rds(on)很低,理應當最大輸出可以接近輸入電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