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 sonic VA1912w 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1-01-11):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ZCPN這顆老是出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3540-1-1.html

楼主:
ZCPN這顆老是出問題.
引用 网友A:

是阿~~故障率超高~~~~
只好換耐電流大一點的~~~
要嗎...直接給它死~~這樣才比較省事
半死不活的~~反而是整死你.....
前幾天就被一台給整到了...

网友:
是阿~~故障率超高~~~~
只好換耐電流大一點的~~~
要嗎...直接給它死~~這樣才比較省事
半死不活 ...
引用 楼主:

+1再+1

网友:
順興大真有耐心~~要是我可能就放棄了n_108|

网友:
請問上機要量電壓
負極黑棒
我看你是接機上的螺絲
請問要怎麼判斷接那裡 才是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螺絲.機殼鐵件部份都是接地
您可用電錶導通檔.測試看看便知

网友:
恭喜Shunxing大完修,請問Shunxing大您是怎麼知道ZCP電晶體電壓沒出來呢?

楼主:
恭喜Shunxing大完修,請問Shunxing大您是怎麼知道ZCP電晶體電壓沒出來呢?
引用 网友C:

直接測量....我還有另一台的同機型實例~~
那台我有拍照測量過程~~期待下次的實例吧

网友:
恭喜修復
修什麼東西都是一樣,萬事從電起(這也是我來這論壇學到的其中一招)
沒有電什麼東西都不會動...
再檢查開/短路,空焊...等
但話說回來,若是那個Scalar壞(板大拆的那顆IC),我會直接換板
那個Scalar不便宜....

网友:
是阿~~故障率超高~~~~
只好換耐電流大一點的~~~
要嗎...直接給它死~~這樣才比較省事
半死不活 ...
引用 楼主:

S大,你是在講那一台嗎?
哈哈哈....

楼主:
S大,你是在講那一台嗎?
哈哈哈....
引用 网友D:

.....那台~~~真的是塊被整死了......
整台~~拆到燈管那邊~~~還查不出原因~~~

网友D:
.....那台~~~真的是塊被整死了......
整台~~拆到燈管那邊~~~還查不出原因~~~ ...
引用 楼主:

對啊,當初只顧著修,忘了拍個照!
那台的結構還真怪!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