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OP 15吋 液晶螢幕畫面顏色異常,1/14已新增測試圖片

楼主(2011-01-11):
求助各位大大,本人遇到一台SAMOP他的狀況有兩種

1. 畫面顏色異常,整個螢幕很亮,甚至色偏,開啟螢幕的選單,顏色則是正常的,有查過站內類似相關帖子,發現此問題有些是原廠模式重設後就可以了,所以想請問一下SAMOP的工廠模式要如何進入及設定。

2. 使用約10分鐘後,整個背光開始時而不停閃爍,請問這算是高壓板有問題嗎??

請指教,謝謝!!

畫面顏色異常-1

畫面顏色異常-2

OSD選單顏色正常,但整個螢幕很亮

AD板

高壓板

网友:
先使用NOKIA TEST測試灰階畫面,如果灰階畫面
比彩色畫面更為嚴重,那麼就是面板的T-CON電路
故障.
估計這一片面板應該是松下15吋面板,如果確定
是T-CON電路故障,也確定是松下屏,那麼就
朝著GAMMA電路檢修,如果要用跳躍式的修理
方式,那麼我會先更換AD8511,因為這一片面板
會故障的零件就只有AD8511跟DC-DC模塊.

网友:
補充一下 這台排線部份也很容易接觸不良 可以檢查看看

网友:
有時閃爍不見得是背光閃爍,而是面板本身影像在閃,維修前要先釐清

网友:
顏色異常+畫面閃,可朝Vcom方向檢查看看~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告知
我會一一試試

楼主:
已照上述全部測試過
回覆來報告一下

1.排線部份以清過,無效
2.使用NOKIA TEST測試發現灰階畫面跟彩色畫面一樣嚴重
    面板好像也不是松下的
以下為面板型號及NOKIA TEST測試結果

网友:
這片面板就是松下屏.

网友:
型號貼紙一般貼在正面邊框上,編號為EDTCF02

网友(2011-02-10):
我有一台相同的~顏色呈水彩狀~把屏線拆下來,接點用細沙紙磨一磨,用橡皮擦一擦接回去就正常了~~
給你作參考~~^^

网友:
用細砂紙,這是個好主意,學習了,謝謝

网友:
螢幕太亮好像有一層薄霧.一般是VGL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