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CHIMEI CMV937A白屏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1-01-11):
1.型號
2.故障畫面--白屏
3.更換P/I板電容及背板銲點全面補銲-->無效。後來查到A/D板3.3V穩壓IC輸出只有2.2V,無法驅動旁邊ZCP這顆電晶體,本想換顆IC但是最近看了一篇補銲就會好的實例,實驗一下果然輸出3.28V了,連IC都省了不用換掉,主IC也不再發燙了。
4.完修畫面

网友:
恭喜WET大完修,不錯哦!我有空也要來試試!

网友:
果然有爬文就會有收穫,
恭喜大大完修啊!

网友:
果然有做功課有幫助!
恭喜完修哦!

网友:
請問一下~您是對照左邊那一顆~穩壓IC輸出嗎?一般如何去知道是要輸出多少電壓的判斷,謝謝!^^

楼主:
請問一下~您是對照左邊那一顆~穩壓IC輸出嗎?一般如何去知道是要輸出多少電壓的判斷,謝謝!^^ ...
引用 网友A:

那顆穩壓IC是1117系列,輸出值有標示在上面(有的標33或3.3)=3.3V,量測輸出端電壓差異太多,IC差不多掛了。

网友:
....雖然補焊一下就好了~~~
還是小心一點~~~
畢竟~~很容易在反修~~~
我上次就遇到一台了~~~~

网友:
只有補焊,功力也要不錯。

网友:
這一台白屏是常態了 最近遇到3台都是白屏
CMV937A

楼主:
這一台白屏是常態了 最近遇到3台都是白屏
CMV937A
引用 网友B:

這一型號修過很多台,第一次碰到白屏的。

网友:
為了這個白屏和客戶(吵架)
其送修(為無電源)P+I板故障(更換電容)
熱機3小時 以正常(我收800元)貼保固
保3個月2個月15天 又回來了(白屏)
我跟客戶說(可能是面板故障)您猜他這怎麼說
那你不是說(保3個月)那你就面板換掉,
我說好3500元加工資500=4000元
你不是說保3個月嗎 我說一句800元保
面板 你告訴我哪一家有保 我以後給他維修
我說要修可以2000或買新的他很生氣的說
一人一半=1000我馬上說好
還好沒有(漏氣)是屏線(故障)更換新品(完修)
送到他家(已經1個多月了)未完。。。。。待續還有下集

楼主:
為了這個白屏和客戶(吵架)
其送修(為無電源)P+I板故障(更換電容)
熱機3小時 以正常(我收800元)貼保固
保3個 ...
引用 网友B:

還沒有遇到這麼兇的客戶,不知是運氣好還是技術好?

競爭激烈.我收800元不降價,保固由3個月延長到6個月。

网友:
鄉下和都市的差別
因這個故事還有下集 以後會說

關於(主機板)同客戶(澳洲的客人)改天在來說說(下集)故事
但不知要要放在那個(板塊)

网友:
回复 网友B:
G大,推薦放"在打屁閒聊"

网友:
有時處理被修過的或是較老的機器,即使已經盡量巡查各部分,還是偶爾會發生修好這裡換那裡壞的情形,這時要先講清楚保固限於故障維修的零組件,而保固內另一個部分壞掉時,仍需酌收部分費用(較便宜)

比較常見的情形:1.電路修好後,換燈管異常 2.上組燈管修好後,換下燈管故障,可以的話盡量對維修過的部分做紀錄並存檔,自己的做法是用油性筆寫在螢幕內鐵殼或是其他有空白的地方

网友:
謝謝您寶貴的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贊成狼大的意見,我通常都會跟客戶說清楚講明白,我幫你維修那一個部分,保固就限維修部分,其餘部分不再保固範圍

网友(2011-04-08):
謝謝大大,,,,,,分享寶貴的維修經驗

网友:
正常應在3~5%範圍內

网友:
又多學ㄌㄧ招

网友:
謝謝狼大大 ,,,,,,,,,  受教 了

网友:
CMV的這顆常壞,建議最好換掉

网友:
感謝寶貴經驗分享~~~~跟客戶說話還是要講清楚說明白以免被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