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SUS VW191S 開機紅屏變暗屏,既面板燈管拆裝實戰紀錄!
火...

楼主(2011-01-11):
今天來看看這兩台如題的LCD,這之前也有處理過幾台,只是我都僅使用抽燈管的方式處理,我實在不想全拆面板更換燈管,一個不留神就出亂子!除非!客人答應搞砸了不用負責!

        這是故障的畫面,一台會亮但是紅通通的且會閃爍,另一台也是紅一下就暗屏!

        就以往經驗,這是燈管出問題了,客人也不想修了,回收後我們來看看這面板要怎樣來拆,才不會換好燈管後,不是亮線就是壞半屏!

         各位網友有看到上下兩張,我在燈管線頭做了記號,那是單燈測試時所做的,打“X”的不會亮,一大點的是亮紅色的,一小點的是正常的點亮。

         對應拆下的燈管組,打“X”的粉紅色線的燈管,已經燒到熔斷燈管,它當然不會亮,這支燈管不亮後,螢幕啟動後亮了一下,啟動保護關閉背光,就成了我們常看到的─『電源燈有亮啊!怎麼螢幕不亮!』

         接下來!就是整個面板拆裝過程:請網友慢慢欣賞.......

1. 這是卸下面板外圍鐵框的圖照:

2. 這是卸下液晶玻璃屏後,僅剩的背光模組:

3.這就是整個液晶玻璃屏:

4. 在卸除模組的黑色膠框後,這是上、下燈管組夾著均光板的背面圖照,而下一張是正面照:

5. 花了許多時間,拆裝燈管組,所有的燈罩、軟膠墊都要沿用,所以更換燈管時要小心拆卸軟膠墊,重

     新再夾裝均光板:

6. 這些什麼片的要記得裝回去,留意它的正反面:

7. 再次套入黑色膠框、液晶玻璃屏:

8. 重新再把T_CON的保護膠膜黏回去,到此換裝完成!那成果如何?

9. 趕緊來試點看看,答案是OK的!背光均勻一點也不漏光!那訊號ㄋ?還好也是OK!

        眼尖的網友不知有沒有發現,我已將燈管改成上、下各一隻,這型的PI板是倒蓋在AD板上,我得再改裝PI板,這樣的空間是裝不下這個雙燈的公板!

        還好這裡提供了一個絕佳的位置,於是著手將本處裁剪烘烤,舖成一個平台,以便能放入這塊高壓板。

        一切都已完成,把面版套回,實在粉髒,用MR.Muscle把面板處理一下,看到下一張沒,超光亮的!

        再看一下,完工後整個LCD背後的狀況!

        兩台都很亮麗!都很鮮豔!其實雙燈真的就夠了!而且亮度、對比也不用調很高,既省電又環保、又延長LCD的壽命!

       看吧!這8支換下的燈管,每一個的燈頭都已焦黑,想亮也難!

网友:
拆到燈管真是高難度的技術,一不小心就折斷了..
tun88大大是用什麼來清螢幕的啊,清的好乾淨。

网友:
拆的真徹底,如果沒邊拆邊拍照,這麼多層東西順序裝反就頭大了....
嗯,atun大,我也想知道"MR.Muscle"這是什麼東西

网友:
我每次拆開都會斷線,技術真的不好,我該加油了。

网友:
嗯,atun大,我也想知道"MR.Muscle"這是什麼東西

嘿就是穿件內褲到處跑的那個!

另外:請問atun大,燈管以抽換的方式和脫光光換、成果上有和不同?

网友:
又是細燈管惹的禍........

网友:
是那個 威猛先生 ???

汙垢你帶走了,阿 細菌勒???  (誤)

是要用 泡沫式的還是廚房的來清?

楼主:
是那個 威猛先生 ???

汙垢你帶走了,阿 細菌勒???  (誤)

是要用 泡沫式的還是廚房的來清? ...
引用 网友A:

"MR.Muscle"就是
    『威猛先生』

网友:
天啊,這台有8枝燈管,難怪樓主要改高壓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大仔!
你看無對去啊!是兩台8隻!

网友C:
除了白博士以外....又一樣清潔用品要列入必敗行列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這型液晶我修過
也是壞燈管...上下都變色
要拆面板去換...應該算通病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唉!燈管真不好換!

网友:
4燈改2燈.2燈改單燈可以不用外加高壓板
直接把燈座短路即可
這樣就不會啟動保護迴路

网友:
除了白博士以外....又一樣清潔用品要列入必敗行列了
引用 网友C:

還有一種~~~我用的綠色不明液體~~~

网友:
回复 楼主:
樓主的手真巧,要是我會(痞痞蔡)!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水臘,這個也不錯!

网友:
或許是**膽大心要細彈手更是巧**

网友:
4燈改2燈.2燈改單燈可以不用外加高壓板
直接把燈座短路即可
這樣就不會啟動保護迴路
引用 网友E:

試用全部的高壓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atun兄  不但 大腸麵線羹 煮的好吃 手工也很靈巧 他還有另外一個身分 液晶工坊 高雄中華加盟店 店老闆 我想這個論壇應該很歡迎來自四面八方的朋友加入技術討論 不會排斥也不會鄙視誰 也沒分派系 不管是職業或業餘的同好 希望大家好好拿起你的機獅頭互相切磋功夫 不要浪費無謂的力氣打嘴砲 以上謝謝

网友:
試用全部的高壓嗎???
引用 网友D:

目前為止.懶得換燈管.改過的螢幕都可以.

网友:
請問燈管要去哪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嗯........愛X潔.........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哈哈,逍遙大把不外傳的傳家寶都說出來,不過最好做到上下電流平衡的考慮

网友:
有你們真好.

网友:
這麼好的技能~收藏起來

网友:
真正是看得越多
學的越多

网友:
手路這麼細~感謝精彩圖文分享~

网友:
天啊,這台有8枝燈管,難怪樓主要改高壓板
引用 网友B:

對啊!高壓板的線跟AD板又不知如何連接,可否請問大大您是如何判斷可何去接的?謝謝!^^

网友:
謝謝您寶貴的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2011-04-03):
恭喜完修,,,,,,,,,,受益良多 , 謝謝各位大大的教導

网友:
回復  atun

   atun兄  不但 大腸麵線羹 煮的好吃 手工也很靈巧 他還有另外一個身分 液晶工坊 高雄中華 ...
引用 网友F:

讚~~~這個思想好
+1

网友:
紅屏好像這台通病

网友:
好利害,又學了一招了,短接高壓線,但是外加的高壓板,要如何接線。這要仔細的啄磨。謝謝。

网友:
寶貴的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受教受教!!

网友:
華碩這台好像很容易變紅燈管...朋友的被皇家退回來..不要了..我才給他拆去..

网友:
燈管 很討厭 不過 換好會很爽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真是完整的說明~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2011-07-14):
回复 楼主:

我正在拆換燈管待料中,卻發現 那3張薄板的擺放順序及方向, 竟把我搞混了, 可以請您指點一下嗎?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哇~!
沒法度ㄋ!
你po照上來!
讓大家瞧瞧!

网友:
唉! 壞燈管,換燈管! 我把燈管也換了,結果竟出現亮線,可能是面板取下或裝上時,t-con板至面板的連接線被我折到了,雖然只有一條,但是在面板垂直三分之ㄧ處,很明顯的,也只好自己兄弟姐妹免強使用了!
手路不夠仔細的下場!

网友(2011-09-04):
太強了!!謝謝大大!!

网友(2011-11-05):
好奇一問~ 軟膠墊跟偏光片功能在於@@?

网友(2012-02-16):
每篇都讓我大開眼界阿@@

网友:
看越多學越多,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MAG 900P T906W 這型號內部零件也和ASUS一樣耶~~:)
壞的情形也一樣..

网友(2012-04-18):
atun大:拆裝燈管組,所有的燈罩、軟膠墊都要沿用,所以更換燈管時要小心拆卸軟膠墊
想請教"拆卸軟膠墊"怎樣拆卸??
小弟我都是用小刀劃開~~換完燈管~在擠進去!但這樣組裝時怪怪的!!
不知道大大是用怎樣的方式??
謝謝您

网友:
可以請問一下燈管為何會燒焦這個嚴重.

照理說 應該不常見..是燈管品質太濫??? 還是說高壓版的設計差(點燈功率太強)?
or 機構散熱設計不良 因為看起來電源板很黑.

以前也有幫別人買過一台  不過突然不亮了  還好保內 趕緊送修~好佳在
看起來真的是通病.

网友(2012-07-07):
請問,這麼說的話,四燈的都可以換兩燈嗎?原來裝兩管的洞在裝一隻時,會不會亂動??是不是燈管中間我看到有個透明塑膠圈可以固定跟保持距離??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白博士以外....又一樣清潔用品要列入必敗行列了

其實不用吧.
我都是用奈米的泡綿,加水來清潔.
再用衛生紙把水擦掉.
就美到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