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螢幕的維修治具

楼主(2011-01-11):
這工具就給大家參考...
請看圖吧~~~~
這是為了加速確認面板有無故障所組裝的治具

网友:
這樣要維修就方便多了

网友:
哇咧~多種規格集一身啊~~~~
有這就方便多了~~~

楼主:
哇咧~多種規格集一身啊~~~~
有這就方便多了~~~
引用 网友A:

是阿....要測試燈管好壞也方便許多

网友:
好專業的維修設備
佩服

网友:
清晰 一目了然 謝謝分享

网友:
這種東西我第一次看到

网友:
哇!S大把那片板子完工了啊!
真的很不錯吶!

楼主:
哇!S大把那片板子完工了啊!
真的很不錯吶!
引用 网友B:

哪有完工....你當天看的時候~~~就已經是完整的~~~~
新的液晶電視公板我還沒收到~~~所以還沒下去改裝

网友:
真是大開眼界,請問一套要多少?

网友:
真是不錯的<製具>每一個螢幕都可以(測試)但是少了(六燈獎高壓板)

期待(大面板)的(製具)可能這幾天就會有(26吋至55吋)的通用(製具)

以上二者 一為小面板(治具),二為大面板(製具)很期待喔
謝謝(順興大)的(製具)教學

楼主:
真是大開眼界,請問一套要多少?
引用 网友C:

    除了高壓板是從廢區挖出來用的....
公板部分當初是花了1千多元買來的....

楼主:
真是不錯的每一個螢幕都可以(測試)但是少了(六燈獎高壓板)

期待(大面板)的(製具)可能這幾天就會有(26吋至5 ...
引用 网友D:

6燈?
很少遇到~~~~~不過~我用4燈下去點~~還是可以抓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倒是真的(4燈可以點6燈)我試過是可以(抓到問題)
我從不匯到大約會(修螢幕)是看您的維修(才慢慢進步)
我無相機所以(未發實例)希望農曆後(發實例)
謝謝您及各位大大的教學  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現在全都用好了,
以後再抓問題就比較方便了!

网友C:
除了高壓板是從廢區挖出來用的....
公板部分當初是花了1千多元買來的.... ...
引用 楼主:

公板的部分,需再燒程序嗎?因為我去台南北門E01商場1F-有看到再賣通用板,客氣的問了一位店員稍很胖肥n_170|的小姐跟我說,不管您是用什麼面板都一定要燒程序,而且你要自已去燒,市面上的也都是一樣,是這樣嗎?我的認知~是用~跳JUMP~的方式就可以了嗎?她就阪起臉孔,一臉不削的樣子說,那都是騙人的n_169|,所有的通用板都一定要燒程序,你會修嗎~你知道什麼是程序嗎n_084|,不然你就拿來給我們修,看她的樣子真是…別人欠他三佰萬的樣子...
:on_100|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不會跟她說有一種通用板HS-MST6M16USB 全部通過遙控器來操作,不用因屏不同而又要重新燒錄程式 可以從:8.9寸直接點到55寸

网友:
真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順大的器具真是利啊~

楼主:
公板的部分,需再燒程序嗎?因為我去台南北門E01商場1F-有看到再賣通用板,客氣的問了一位店員稍很胖肥n_ ...
引用 网友C:

有些面板點不起來的確實是要使用燒錄程序才行~~~
那是另外要自己DIY RS-232的連線通道到公板的VGA接口
也有現成的設備(我買回來沒用到已經賣給本論壇的會員了)
由於燒錄程序是比較麻煩~~我也不太想用~~
但至少可以對應面板百分之百的點起來....
現在技術越來越好~~就會有更方便的公板推出~~

虜大的遙控器可改面板解析度的..那塊過幾天我會找時間組裝起來測試~
應該會比跳JUMP方便許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好了,真是期待大大的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Shunsing大有這麼好用的治具,在這裡有小小問題我有兩台Viewsonic ve700螢幕無法開機,有用好的ad板試過 ,面板是好的,ad板都有電壓出來,可是就是點不起來,如果要改公板,要燒錄軟體嗎?我沒有設備,要選什麼樣的公板比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Viewsonic ve700這塊目前沒有公板可以改喔!

楼主:
回復  shunxing
恭喜Shunsing大有這麼好用的治具,在這裡有小小問題我有兩台Viewsonic ve700螢幕無法開機, ...
引用 网友E:

要看面板型號才知道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真是大小通吃的治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