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29' CRT 電視 上方出現橫線

楼主(2011-01-11):
Panasonic CRT 電視 上方出現橫線, 剛開機的時後有, 熱機後就消失
請問此現象要如何解決

网友(2011-08-02):
回复 楼主:

這可能是垂直IC出問題
可能那顆7PIN 垂直IC有虛焊
這圖只是類似,不見得與您的機器相同
請看紅色圈起來的部分
妳也可拍幾張照片上傳

楼主:
最近剛開機時螢幕上方斜線更寬了, 但是開機一段時間(5-10 分)後就沒了, 請有經驗的大大指點一下要如何處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垂直 IC 旁的電容容量不足造成,可以的話拆開拍個照片上來比較好判斷

网友(2011-09-07):
把垂直旁一個線圈 黑色外罩先拿下來
試看看因該會不見 不過會左右縮
把黑色外罩 反裝 或用膠布環繞在黑色外罩 在試看看

网友:
垂直IC旁的電容 +1
幾年前,家裡這台PROTON情形和板主一樣,看到一顆電容剛好被被垂直IC的散熱板包圍住(ㄇ字型)估計是工作環境溫度高所引起,換顆新的上去,症狀就消失了.

网友:
大部份是電容容抗不足可先~1.確認輸入電壓及輸出是否正常 2.再嘗試更換垂直ic附近電容 3.再更換ic 4.再換偏向軛

网友:
答案就是上面的↑,通常是垂直ic451空焊~因為時有時無.
再來垂直IC旁的電解電容,標示編號有4xx開頭的,特別是有一棵不是黑色而是暗紅色的電容.
返馳(高壓)變壓器旁的電解電容要注意~1000uf/35v的

网友(2011-10-08):
引用 楼主:
最近剛開機時螢幕上方斜線更寬了, 但是開機一段時間(5-10 分)後就沒了, 請有經驗的大大指點一下要如何處理

借用TDA8172說明   IC不一樣 但是原理相同

故障現象: 垂直上方斜線分叉
檢測方向:
                自舉幫浦電路故障
                就看上面三個紅色框     紅色框
                或是 垂直IC本身故障(與二極體相接的PIN腳 )

                另外紅色框  RC並連 垂直偏向線圈(DY/YOKE )  的電容
                短路漏電時也會  過量消耗幫浦電路  供應出來的能量  使波形[不舉]

鑒於這句話[開機一段時間(5-10 分)後就沒了]
猜測紅色框上面三個其中之一 或是 垂直IC本身故障

偷懶測試法
1  檢查二極體  有無短路
2.    拿顆電容 1000 UF 注意極性/ 耐壓同PCB板上  直接對懷疑的電容並接
        哪個有變好  就是那顆電容故障

网友:
之前把旁邊的電容都 換過 二極體也換 晶體也換 但仍然是這樣
直到把旁邊一個 好像是偏向線圈的圓圓蓋子摔破(像磁鐵又沒磁性的東西) 把它修復後
忘記哪邊是上面 哪邊是下面 隨便裝後 突然發現線條消失了

网友(2011-11-16):
恭喜完修..

网友:
那個圓圈因為長期受熱,外圈收縮膜脆化,翻基板時常掉落而不知,不只上部歸線,PIN也有變化,修死也修不好,有裝就會好沒分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