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MCP73s01 開機長響

楼主(2011-01-11):
這是hp pavilions 3388hk 的主板
在開機時不斷發出bb長響
但是這只有pci 1x的插槽
用不到除錯卡
已換cpu,ram 及供電
大慨可以用什麼方法知道是什麼地方出問題

网友:
沒有照片..不會有真相的
一起加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使用那家 BIOS 的, 若是 Award 的話..

不斷地響(長音),  原因是 DRAM 沒插好或損壞, 你換過 RAM, 那麼確定 RAM 插槽是好的, 或是換個插槽試試看..

网友:
個人認為  應該是RAM的關係吧

网友:
我也認為是RAM的關係

网友:
Ram +1
先不插記憶體,如果聲音一樣,那就肯定是ram方面出問題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