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X710 T-CON上的一顆零件?

楼主(2011-01-11):
如圖:請問眾神,有這個“LGL”的datasheet嗎?

网友:
從電路板上的註記看來是二極體  拆一顆看背後有沒有標示

网友:
atun 大,這個 LGL 我找不到 datasheet,
但小弟從網路上也找到一些資料給你參考.
這個可能是 TVS Diode.
SRV05-4 Datasheet.pdf (289.22 KB, 下載次數: 97)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肥媽大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