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902開關機數次後就會無法開機

楼主(2011-01-11):
機型:VA902
故障問題:開關機數次後就會無法開機
有時重覆開關約30幾次,有時10幾次,有時開機在關就打不開了
目前已處理:更換按鍵板*5
C922 C906 C823 C825  ->470U 25V
C822 1500U 25V
Q907 Q908 Q909 Q910  ->2N7000
Q901 ->C945
也補過錫但問題還是存在,目前試過開關80幾次沒問題但休了二天假在回來
卻又打不開了,請教各位先進指點方向
感謝~

网友:
您這樣有點太籠統,建議最好要有圖,故障時的各點電壓,及有無異狀等描述
最好先比對正常及故障狀況時的差異點,供參考!

楼主:
感謝大大的建議,因經驗不足而忘了這些事項,感謝提醒

网友:
若不是AD板不良

就一定是燈管問題

网友:
圈內電容換看看!

网友:
圖片傳不上,下面圈圈內電容換看看!
http://www.flickr.com/photos/48525163@N08/5386818502/

楼主(2011-04-13):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已完修,最後是整片電源板全部在重補錫一次就突然正常
再次感謝幫忙~~~

网友:
所以原因是脫焊嗎??

网友:
VA702/902這類三合一最常見就是錫裂,建議全板補焊
瀚宇部分機種也有類似的三合一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提供圖片 與測量電壓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