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2A 電源, 改機後的一些疑問

楼主(2011-01-11):
改機後有D問題.

原來5V@2A的電源, TL431 FEEDBACK 做穩壓, 串 OPTOCOUPLER.

原來的穩壓部份的設計同下圖相似, 但是TL431 REF端 分壓用 1K / 1K (就是 R11 和 R13 的位置)

俺改成 570 / 1k (R11 / R13), 改到4V OUTPUT, 不過上電時, 用DVM看到他飆過4.5V, 然後馬上就回到預期得4V, 請問原因為何.

网友:
起動調整率還不夠,可在DC輸出電路加上假負載約百歐姆,或R18移到輸出端

网友:
二次側繞組圈數問題,可能比所需的多繞了一兩匝,加上這類自激式電路無軟啟動能力,導致啟動瞬間過壓後被拉回來,可以在輸出端並上一齊納,把啟動初期電壓壓制下來

楼主:
二次側繞組圈數問題,可能比所需的多繞了一兩匝,加上這類自激式電路無軟啟動能力,導致啟動瞬間過壓後被拉 ...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 謝謝謝謝

楼主:
起動調整率還不夠,可在DC輸出電路加上假負載約百歐姆,或R18移到輸出端
引用 网友B:

    好, 值得一試, 謝謝

网友:
感謝!! 因為我會把5V的電源供應(ADAPTER)改成4.2V做為鋰電池的充電器...

网友(2011-04-12):
又多學了一招   感謝!!

网友:
隨然鋰電池的飽和電壓是4.2v
可是在充電初期時
還是會因為過電流而發生危險
所以還是加裝一限流電阻或是定電流迴路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