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W1934S-SN請各位幫忙看看.這是什麼問題?

楼主(2011-01-12):
LG W1934S-SN.按鍵全部無反應.插電即開機

螢幕重覆出現下面兩個訊息

是程序有問題嗎?還是MCU.........
由於看到保固內.所以沒有拆機
直接打電話請LG來取走

网友:
是不是被鎖住了

网友:
可能是顯示OSD LOCK,試看看解鎖按法有沒有效
應該是按鍵異常導致誤鎖OSD

楼主:
找到使用說明.有嘗試解鎖.長按MENU.無效.

网友:
應該是有其他按鍵卡住或異常導致解鎖程序無法完成

楼主:
結果LG派人員來維修.我只看他拆開前蓋(連腳架都沒拆).拿出電錶碰兩下.合上前蓋就好了.
時間不到10秒鐘.當然他也知道我是做維修的(因為家裡就一堆螢幕).故意擋著我不讓我看到.
而且前蓋還只開一丁點.問他那裡故障.都不回話.服務態度糟糕到極點(當時我這也正好有一位我們網上的痞友在.他也是說服務態度真差).完事後只叫我簽名就走了.
所以沒有辦法向各位解答.我想應該是跟狼大說得一樣"有其他按鍵卡住"
所以他伸電錶筆進去把按鍵撥開.然後合上前蓋解鎖.

网友:
應該是有其他按鍵卡住或異常導致解鎖程序無法完成
引用 网友A:

    +1

這台好像ACER代工的,使用群創面板.

网友:
逍遙大仔!
下次要在維修台前裝個閉路的!

网友:
看來又是原廠他們自己知道的通病,會不會是組裝時造成的電路干涉或壓迫,總之,就是欠拆,東摸摸,西摸摸,搖一搖,就自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