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ARCHTEX AR26T10液晶電視維修實例---進階加強版

楼主(2011-01-12):
1.故障現象:
電源插頭插上電源指示燈亮綠燈,但是遙控器及機身按鍵完全無法操控,背光也未啟動,喇叭發出交流哼聲。
2.對策:
A.電源板穩壓濾波電容全數更新日系電容*14顆,提升系統穩定性。
B.A/D板經過一年的研究測試已可以原板修復了,不必換公板了收費也可平價化,首先主要電容更新日系電容*12顆,
以及主晶片加裝散熱風扇降低溫度,以提升訊號處理穩定性。
C.主要故障原因找到了為EEPROM故障,推測原因為供電不穩或是電源突波導致IC故障或資料毀損,請購IC及燒錄器將資料回存後開關機測試OK。
D.OSD控制按鍵全數氧化阻抗太高-->更新*7顆。

TV型號:AR26T10
電源板更新電容完成
原廠A/D板
A/D板主要電容更新以及主晶片加裝散熱風扇
組裝整線OK
完修測試OK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ad板花了您一年的時間原板修復,您真是有恆心ㄚ,佛心來的,

网友:
..........這~~~本來就是公版下去裝的阿~~~
居然被你抓出公版常出現的問題~~~

网友:
1.故障現象:
電源插頭插上電源指示燈亮綠燈,但是遙控器及機身按鍵完全無法操控,背光也未啟動,喇叭發出交 ...
引用 网友A:

wet 大看起來您好像在華×上班是嗎?

网友:
wet大 不簡單功夫進步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又是福利品,為了節省成本所以用公版來驅動!!!還碰過X達的福利品交貨1個月就故障2次,真是$%#@!....

网友:
謝謝您寶貴的維修經驗分享.........

楼主:
這台26"多媒體福利品原價6000元,聯誠視訊保固一年(公司一年多就倒了,找聯強收保固爛攤子,換一片A/D收3300還要鳥不鳥的),運氣不好的收到貨就不能開機的-->1個月-->2個月-->3個月-->6個月-->一年-->二年-->3年都有,目前已過3年都差不多要掛了,所以最近很多人來詢價?我也有在回收這批實驗面板真的很不錯,電路板簡潔畫質很鮮豔,零件換一換修一修又可以看個2~3年,唯一的缺點是開機啟動慢選台慢-->可能韌體寫的不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WET大大~~
請問EEPROM不是換上新的就可以了嗎???
怎麼還要燒錄捏???
我遇到EEPROM掛了的情況..
都是直接找廢板扛一棵好的換上去就OK了~~
麻煩解惑一下...謝謝~~

网友:
超欽佩的!!佩服!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更正
是Serial Flash Memory

网友:
W大我有收到一台也是華*公司的員工福利品,32吋的,結果一直出現自檢,這個是什麼問題

网友:
W大我有收到一台也是華*公司的員工福利品,32吋的,結果一直出現自檢,這個是什麼問題 ...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聲寶
聲寶20/27/30吋液晶自檢的解除方式:
先將主電源關掉
再按POWER建和音量+(同時按不放)
再開主電源開關.等開機.........即完成....退出模式

楼主:
W大我有收到一台也是華*公司的員工福利品,32吋的,結果一直出現自檢,這個是什麼問題 ...
引用 网友C:

昨天我測試成功了:
若A/D板與第3張圖同型的話,就是24C32 EDID EEPROM(紅圈) 壞掉,我拆同型機板的換上就OK了,空白IC我就不知道了(因為沒料找顆24C16測試狀況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