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WD40 的管子及噴量限制

楼主(2011-01-12):
話說前些日子, 我那罐 WD40 借給朋友用, 還回來時, 管子不見了..

問了幾家五家行, 都沒得在賣, 所以想請問一下, 是否有人知道那兒可買得到?

THKS..

另一個問題是 WD40 噴出的量不好控制, 由於我有時要用在電路板及 VR、開關上, 一個不小心, 就給它噴出太多, 還要清理, 實在有些麻煩, 所以想請問使用 WD40 的同好們, 有什麼好的方法, 可避免這個困擾..

THKS..

网友:
管子及噴量限制
  小弟用棉花棒 有的會剛好..有的會粗了一點 自己diy修一下吧...二樣問題一次ko
不過按太大力可是會整支噴出去...

网友:
跟五金行的老闆A一支

网友:
再買一罐 就有新的管子  記得不要再弄丟了

网友:
cremaker 大我都是拿印表機補充墨水那空瓶子,先裝到裡面以後要用一滴一滴隨意控制使用量n_136|

网友:
我也是為了那根管子,又再買了一罐,結果現在都這樣用就方便。
藥罐+滴管.....

网友:
一個不小心, 就給它噴出太多 ...
引用 网友A:

這台詞好像在別的地方也可以用得上!!!!

网友:
這台詞好像在別的地方也可以用得上!!!!
引用 网友B:

    什麼地方啊?不懂你在講什麼

网友:
這台詞好像在別的地方也可以用得上!!!!
引用 网友B:

    用得到的地方還真不少...

楼主:
感謝大家回覆及建議..

其中 yoyomay 及 dave 大的用法, 我覺得滿不錯的, 但有些我不懂, 一起回覆..

1. 怎樣把 WD40 裏面的液体裝在瓶子裏, 慢慢的噴到瓶子裏嗎?
2. 我家的棉花棒管子是紙質的耶, XD..
3. 對想像力豐富的朋友, 我本來是想用 "射" 來取代 "噴" 的.. 大家真的很會想啊..

我的想法是, 把 WD40 先裝到瓶子內, 再用注射器針, 用注射的方式, 可能效果更好, 尤其對於一些 VR、開關, 或許更為好用..

話說, yoyomay 瓶子上的警告圖示還真可愛耶..

网友:
cremaker大,我是用wd40貼緊瓶口直噴到瓶子裡,
旁邊用塊布圍一下,就可以了,這樣用比以前噴在VR上還省,
可以用很久。
畫那個是怕小朋友拿去玩,若你沒有「滴管」的話,我有路過時,
再拿給你們店內的美咩。

网友:
拍了張照上來我都是直接噴進去n_131|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些滴管, 我很多的..

謝謝..

楼主:
拍了張照上來我都是直接噴進去
引用 网友D:

這個很帥哦.. 不知要到那才買得到, 化工材料行嗎?

THKS..

网友:
印表機墨水補充瓶

网友:
我的WD-40噴管也掉了
它的噴管是套入塑膠墊圈內的,用久了就會縮小鬆脫
我的作法是找鋁箔飲料吸管,大小剛好可套入壓套口內的噴嘴
最後用熱熔膠把噴管外圈封好,面積要大一點否則易脫落
至於用量我是用小瓶裝使用,供參考!

网友:
我的做法跟16#一樣,用熱融膠把他黏死,保證不脫落
一買回來未使用前先黏死,不然就要把油污洗乾淨再黏
至於管子嘛......................
開架式店面如果有在賣WD40的話就........嗯 ...喔....阿.....你了的囉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小弟受教了.. ..

再買一罐嗎??

网友:
只要五金行你有認識,WD40噴管跟他們要,一般他們都會給。
後來我都買噴管可以摺疊那種,不用的時候往下收起來,要用的時候往上就可以用了。
怎麼控制對吧!把握機槍射擊原理..........單發點放。

网友:
突然想到......殺蟲劑的那個管子跟WD40的不知道管徑有沒有一樣

网友:
我的【WD40噴管】也掉了~
改天咱也要買根【吸管與熱熔膠來試試!!】

yoyomay 的方法也不錯唷!!
藥罐+滴管.....【感覺也不錯】!!  不過滴管應該要多準備2個~   因為【後面手壓的部份】很容易【壓i壞與破掉】!!
破掉以後【就滴管~   就沒有吸引力了】!!

楼主:
我的做法跟16#一樣,用熱融膠把他黏死,保證不脫落
一買回來未使用前先黏死,不然就要把油污洗乾淨再黏
至於 ...
引用 网友E:

這.. 這..

我老師、老爸、老媽、家中蜘蛛精, 叫我不能做壞事..

楼主:
突然想到......殺蟲劑的那個管子跟WD40的不知道管徑有沒有一樣
引用 网友F:

可能有的可以, 我再試試..

不過我真的覺得 DAVE 的那個較好用.. 也來弄個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A:
cremaker 大那瓶子可以跟賣補充墨水商家或自己朋友用完的空瓶,針頭最好用平頭,這樣才不會傷到自己,針頭部份我也有用矽利康或塑鋼土黏住以防用久鬆脫

网友F:
可能有的可以, 我再試試..

不過我真的覺得 DAVE 的那個較好用.. 也來弄個試試.. ...
引用 网友A:

剛上濤寶晃一下...應該是松香水瓶子....這類的...

防揮發...帶針頭...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07237_13_1518988826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290797201

耐酸,碱和其他腐蚀溶液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793805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