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卡求助

楼主(2011-01-12):
請問有沒有高手可以告訴我小弟的除錯卡可不可以自己增加
一個RST的燈號?謝謝

除錯卡全圖

除錯卡全圖

网友:
很多小型的除錯卡會這樣設計,當初附的說明書也會標示。

楼主:
很的小型的除錯卡會這樣設計,當初附的說明書也會標示。
引用 网友A:

說明書上沒有說明
謝謝您的回覆

网友:
呃......不一定要看說明書啦
找塊正常的板子,插上DEBUG卡,將RESET排針持續短路(按住RESET BUTTON不放)
觀察阿碰大說的那兩個小點,然後放開RESET BUTTON讓板子完成RESET程序
這樣就能知道是不是RESET燈號了
我手邊有一塊DEBUG卡的燈號就是設計在LED的右方那個點上
另一個是FRAME燈號

网友:
把除錯卡翻到背面,找一下A15位置有沒有拉金手指上來到PCB,如果有,代表有拉線路上來,若沒有,便無法玩囉!(沒辦法自己改裝)

楼主:
回复 网友B:

S大,小弟又上傳了一張背面的圖,A15是不是圖中紅圈圈起來的地方
如果是,好像只有金手指,沒有拉線出去,那能不能自己改?謝謝!

网友:
看起來沒有拉線進去,還保有可以施工的餘地,用一般單芯線可以小心焊上去,以不影響插槽,就可以後續再自己施工,不然用OK線會比較細一點。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S大,是不是LED的正極接金手指(A15),負極接地
還是???
謝謝解答

网友:
小弟我的作法是,找5V來用(除錯卡上現成有的),串一顆限流電阻,然後再接LED正極,負極接A15。
如此一來,當主機板reset時,LED便會發亮。

楼主:
小弟我的作法是,找5V來用(除錯卡上現成有的),串一顆限流電阻,然後再接LED正極,負極接A15。
如此一來 ...
引用 网友B:

照S大所講的,小弟改好了
非常謝謝S大的指導

网友(2011-04-23):
除錯卡 ( Debug ) 百百種..其實多看他跑的過程你就會了解..幾乎都大同小異..

网友:
換一片新卡會比較好…因為難免會碰到新一點的版子…
好像有的卡不支持援新的版子喔…所以還是買卡比較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