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l1720p 無電源+畫面閃爍

楼主(2011-01-12):
故障情況 : 按下電源鍵無亮燈無電源
已先處理 : 更換高壓板電容,作過補焊。仍無改善

於測試過程中發現一現象.拆開背蓋後.按下電源鍵 圖1 有答答答答聲.再按電源鍵也關不掉.須拔掉電源
更換高壓板電容,作過補焊後只要一接上電源不須按電源鍵就會有答答答答聲..須拔掉電源
懇請賜教.謝謝各位前輩!

圖1

圖2

网友:
有過載或短路,電源保護中,請查5V,高壓電源>12v電路上的原件是否異常

楼主:
大大先謝謝您的回復!
因小弟是蔡鳥.如果方便的話可否詳細一點.對不起這個要求有點過份。先謝過各位前輩.煩請指導!

网友:
最簡單方式就是測量二次側各電容兩腳間阻抗,找出特別低的迴路

网友:
跟著電源找下去

楼主:
先感謝各位前輩的答覆.根據各位答覆方向小弟爬文後仍不得其門而入

實在是小弟資質太差無法領悟前輩的指導...

小弟會繼續爬文找相關資料.再朝前輩指引方向去努力.謝謝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電容 請全換掉試試看  在者把被面圖片拍下 貼上來

网友:
照片上右上角的接腳,量測後的電壓狀況為何?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指導. 更換p+i板上的電容後(紅色標示).按電源鍵可以見到面板有 NO SIGNAL  圖示.也有亮電源指示燈.也可以按電源鍵關機n_073|" />" />" />
但是一送訊號畫面就會閃爍約亮2秒變暗再2秒變亮一直重覆.變亮可見到桌面.有更換燈管測試.只要不送訊號燈管就不會閃爍請教線上各位大大謝謝     註(圖1 ad板上黃色電容也全換了.畫面閃爍時電源指示燈為綠色不會閃爍)

圖3

网友:
~送訊號畫面就會閃爍約亮2秒變暗再2秒變亮可見到桌面.......

亮-->暗-->亮------> 之後是維持在亮的狀況??

楼主:
抱歉沒有說的很詳細..是亮2秒暗2秒一直循環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不要更換左上角的保險絲看看,可能是快斷不斷的情況。

网友:
檢查基板有過熱現象的元件,拍個背面該部位圖片來參考。

楼主:
各位大大好.已更換保險絲及電容如圖3(紅圈處)故障情況依然不變.附上PI板背面圖.懇請賜教

圖4

网友:
檢查三極管是否有異狀,之前有修到一台也是有同樣故障狀況,
最後用放大鏡找到一只三極管短路了,換掉就好了
請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5021-1-1.html

网友:
應是電源未全部啟動,請查看啟動部分零件,即可解決問題.粉軟的!

网友:
圖文完整感謝大大的無私..

楼主:
謝謝Wooden 大大的指導.還把檢查部位標示出來.對新手的我來說幫助很大.仔細觀看所標示部位晶體外表正常無燒毀或損傷.

另請教Micro 大大.檢查(啟動部分零件).可否更仔細教導小弟.很抱耽誤各位大大的時間.因小弟是新手問的問題也比較繁雜.請各位見諒!

网友:
與AD板相接處之腳位電壓有無隨閃爍時變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記得順興大有用一招,用水管聽診答答聲的來源,這一招很管用,或者用聽診器會更精準聲音的來源。

檢查三極管除了目測之外,不知您是否有用電表量一下接腳阻值,如果覺得有異常要拆下來量才準確,
或許只有作地毯式的搜索就可以找到問題的元件,有些奇怪的故障往往是多個零件故障增加維修的難度。

楼主:
各位大大好 :

           檢查後發現一狀況.只要按控制板上任一鍵按住不放如menu或亮度+-鍵.畫面顯示就正常.不會閃爍
           另如果按亮度鍵不是亮度+-鍵.只要按一次就會出現如圖畫面出現亮度調整畫面顯示正常.不會閃爍.但是將亮度調低放開按鍵
           後.亮度會自動上升100%.畫面正常不會閃爍.只是畫面有亮度調整圖示不會消失.按menu鍵取消亮度調整功能.畫面就會繼續閃爍.
           電源燈亮綠色不會閃爍.請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會不會是按鍵或排線有問題?
用電錶二極體檔量看看按鍵動作是否正常。

网友:
用高與低歐姆檔檢查開關導通及是否漏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