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個電容的問題~~

楼主(2011-01-12):
請問一下~~
100U 耐壓50V需求的電容~~~
我手頭有很多科 100U耐壓25V 因天氣冷不想出去買 有辦法用串聯或並聯 來達到 需求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應該不行 串並聯在多個耐壓也是25V

网友:
串兩層,並兩層,就可以達成需求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回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報告S大~~
    也就是雙並2個串聯~~一共4顆??

网友:
看用在哪裡,量一下原本位置兩端電壓,若還在耐壓範圍內可以使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是的!不過這樣很佔空間......

网友:
串聯應該是分壓,並聯是分流,s10274chen大說的應該可以吧,我是以電工的想法,不知道是否正確n_131|

网友:
並聯容量增加, 例如兩個 100uF 並聯, 成為 200 uF..

串聯耐壓增加, 例如 25V 串兩個, 則為耐壓 50V..

网友:
這個問題 ~~

你直接做個實驗 , 不就知了嗎 ???

可達到你目的 , 又可加強印象 !!

网友:
並聯容量增加, 例如兩個 100uF 並聯, 成為 200 uF..
耐壓不變
串聯耐壓增加, 例如 25V 串兩個, 則為耐壓 50V..
容值減半(50u)

网友:
原來我記錯了 一直只記得取最小值
原來是電容並聯才是取最小值
小弟受教了

楼主:
感謝大大的指導~~
已經處理好啦~~~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5976&extra=
請觀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