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DC直流變頻冰箱(第2集)
火..

楼主(2011-01-12):
此案例為上星期所發過同一型的冰箱,三洋SR-515GXV

  故障情形為化霜系統不良,症狀是壓縮機.送風馬達運轉正常,庫內燈不亮,冷度不足,我們來看一下圖片:

下面這一張圖是把冷凍庫後蓋板拆開看到的狀況,這就是典型的冰箱不化霜狀態

這張是控制基板化霜感溫器的輸入端子

  我來說明一下,這種情形的判斷重點就在壓縮機.送風馬達運轉正常,庫內燈不亮,看到這種情形就表示溫度保險絲73度C燒斷了,
三洋的冰箱化霜系統有分為兩種: 變頻和定頻,變頻冰箱溫度保險絲燒斷,情形就是上訴狀況,那定頻冰箱溫度保險絲燒斷,狀況是壓縮機運轉正常,送風馬達不轉,庫內燈不亮

  溫度保險絲會燒斷一定有其它原因,千萬不要只更換溫度保險絲,一定還會再回來,冰箱化霜週期為8小時化霜一次,8小時後溫度保險絲會再燒斷,甚至還有遇到過有維修者因溫度保險絲不停的燒毀,最後盡然將溫度保險絲短路了,
  那冰箱是如何控制化霜時間呢? 電子式的冰箱就是利用化霜感溫器13度C去做化霜啟動與截止的檢知,然後再將訊息傳遞給控制基板,還有一種是機械式的冰箱它是利用雙金屬感溫的特性作化霜溫度的檢知一樣是13度C,再將此訊息傳給化霜定時器,做8小時一次的化霜週期

  知道它的原理後那你知道溫度保險絲會燒斷的原因了嗎? 問題就出在化霜感溫器線路上,它是一顆負係數的熱敏電阻NTC,溫度越低阻抗就越大,當它開路時或阻值停留在高阻抗不變化時,若當時冰箱是在做化霜,控制基板所偵測到的化霜感溫器阻值過高,就會誤判為冰箱結霜過多,電熱管必須繼續除霜,最後因溫度過高超過73度C而燒毀溫度保險絲,看第3張圖我有標示,從冰箱背後的控制基板CN2端子就可以測得化霜感溫器的阻值,知道阻值就可知道是化霜感溫器壞還是基板不良(這種情形一般都是開路無限大),化霜感溫器的溫度阻值特性表我以前有PO過大家可以搜尋一下(找不到的話可以找順興大要)

此案例的故障零件就是以下兩個

网友:
挖勒~~~~你又知道我有偷偷的收藏溫度阻值特性表了阿~~~

說到換溫度保險絲的....就真的有人換過之後都沒在檢查保護開關的....

网友:
哦~這個好酷~保險絲會斷就表示有其他零件的問題~
這個學起來...抄收感謝(筆記)

网友:
先學起來,到時才不會手忙腳亂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真的是太厲害了!

网友:
謝謝您寶貴的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感謝t大您維修經驗分享謝謝

列印

网友:
嗯嗯,又得到保貴經驗了

网友:
請教版主 黑色感溫頭與白色感溫頭阻抗是否一樣??可以代用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洋所有台製電子式冰箱每一顆感溫器特性都相同可代用

网友:
剛好今天我丈母娘的冰箱也是說不冷,
型號;三洋18HX
也是73度壞掉!
可是化霜sense阻值為6.8K歐姆<--手握住會慢慢掉到2.8K歐姆!
我也只是換73度而已!
難道說是基板不良囉!
對了!!
不知道運轉電流1A左右算正常嗎?
還有!!
阻值特性表大大有嗎?
感謝!!!

网友:
回復  gs1rt
三洋所有台製電子式冰箱每一顆感溫器特性都相同可代用
引用 网友B:

    難怪申請的時候都給白色的....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這麼棒的~維修心得解說。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到目前為止我是沒有遇到過燒73度C是基板壞掉造成的,有8成是因為化霜感溫器端子座氧化造成阻值升高,基板誤認為庫內結霜過多就不停的化霜,最後導致73度C燒毀

你測量化霜感溫器的方式正確嗎? 很多人測量的方式都錯誤了,他們都是打開冷凍庫後蓋板直接將化霜感溫器的端子拔起直接用電表測量阻值,這個程序是錯誤的! 如果今天是因為化霜感溫器端子座氧化造成接觸不良,當你拔起感溫器的同時,你已經將此故障現象破壞掉了,你再將感溫器插回只更換73度C,也許短時間內冰箱會恢復正常,但這是暫時性的一定還會再燒73度C

正確方式是到冰箱背後打開基板的電裝盒,看到CN2插PIN將它拔起,它有4條線2條藍色2條黑色,藍色是連接冷凍庫內溫度SENSOR,黑色就是連接冷凍庫內化霜SENSOR,這時可用電錶歐母檔測黑色化霜SENSOR的阻值,這樣才是正確方式

网友:
謝謝分享!!!感謝大大無私奉獻

网友:
感謝tsao0427大大的詳細解說!
這對我幫助很大!
我抽空再查查看.

再次感謝!!

网友:
回復  jiashing456

到目前為止我是沒有遇到過燒73度C是基板壞掉造成的,有8成是因為化霜感溫器端子座氧化 ...
引用 网友B:

   原來我以前測量方式是錯誤滴

网友:
感謝大哥無私分享!! 人民知分享國家必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