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芝筆電背光異常

楼主(2011-01-12):
手上乙台東芝筆電,故障原因係為背光一閃即滅,有訊號殘影,接上自製點燈器,燈管正常,大膽假設高壓條異常,也有可能是進高壓條的電源異常,但因為輸入電源線接頭實在太小,粉難量,若為電源有異,機身也是粉難拆,最好是高壓條壞掉,但高壓條上的元件也小,偏向直接更換,但同型Toshiba Satellite L300之高壓條網路上不好找( 捨不得剪線頭接公板),只查到對岸的淘X寶有賣,請教各位有經驗的大大,台灣何處有賣?或同廠牌何型可替代(插頭腳位相同),謝謝

网友:
有照片嗎
相信板上很多大大有的話會幫忙的

网友:
用針頭探棒會比較好量一點~

楼主:
經開機量測,主機板至高壓條接頭6腳中,一腳搭鐵,ㄧ腳0,兩腳3V,兩腳5V,判定為高壓條異常

楼主:
高壓條上ㄧ個名叫TL且六隻腳的東東,5V電源到這就不見了,後續連到變壓器,我看這八成是元兇,有點像IC又有點像排阻,也找不出元件資料,還請大大解惑,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