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A905 19" LCD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01-12):
這台客戶說背光一閃就滅
又是背光部份電路問題
一直查修,電容晶體IC都查過,就是沒問題
最後不想找了,直接改公板高壓
來看一下維修過程

接上電腦訊號,背光亮一下就滅掉(不到1秒就滅掉)
來不及照,只能照這樣
拿手電筒照面板,看的到畫面

拆機來看,沒有爆電容,後來又陸續測上面的晶體
高壓區那4個9997 MOS,還有那個9932D
都沒問題,連電容都換過,就是不行
索性改公板高壓,省時多了

先拿公板高壓測燈管看有無問題
用Power線來測,12V跟5V剛好都有
5V用來做On/Off,12V用來做電源

接上高壓板

用幾天前剛修好的七盟350W來點

將高壓板接上面板

電源開啟,背光亮了不會再滅,表示問題真的是出在高壓電路
畫面全白是我只有接燈管,面板線主機板都沒接

準備拆掉I區所有零件,改公板高壓

先找出On/Off訊號,是那條黑色的線

高壓區所有零件都拆掉了,這台零件還真多
拆了半個多鐘頭...沒錫爐只好用烙鐵吸錫器一個一個拆下
但剛剛查線路都不只半個多鐘頭了...

將公板高壓改上,12V接那個電感輸入端,GND接鎖螺絲地方就好
On/Off就是直接接至AD板On/Off端
固定用束線帶就好,因為空間還夠

開機測試...正常了

將外殼裝回燒機...ok

這台其實還蠻硬的
原本高壓一直查查不出問題,該查的都查了
後來直接改公板,省事多了,公板也不貴,有時有必要就要改
搞了老半天終於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真是不簡單的改板維修,不曉得我什麼時候才能像大大一樣厲害!

网友:
大大的過程真的很祥細!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直接改公板高壓是最快速的方法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改公版改得輕鬆寫意....
好生令人佩服

网友:
有時一點就滅除背光電路本身問題外,燈管絕緣不佳或是老化也是主因,因為原機背光電路通常設計保護較敏感,一有問題就會關閉輸出,而通用高壓普遍回授範圍較廣、較不敏感甚至沒有回授偵測機制(這樣才能點多種尺寸燈管而不保護),遇上這種燈管老化/絕緣不良等小問題還是會點燈,不過日後可能會因為高壓漏電等造成其他問題
所以若是懷疑背光電路異常,最好是先外接正常燈管觀察點燈狀況,若確定真是背光電路問題再決定要修還是改公板上去

网友:
拆了半個多鐘頭
一定腰痠背痛

网友:
謝謝您寶貴的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師傅級的做工就是不一樣! 讚~
維修時最怕遇到這種的,要繼續處理很浪費時間,不處理心裡又很礙難...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狼大這招比較受用,Tks!! ^^

网友:
一點小經驗參考。查一下藍色的高壓電容的容值,用交叉比對的方式,也許會有收獲,我遇過很多機子都是這樣

网友(2011-04-17):
你的經驗是我的福氣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這就是傳說中..改獨立高壓板,,厲害ㄋn_116|

网友:
恭喜完修!非常好實例~感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