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油溫式電暖器拆解!

楼主(2011-01-12):
油溫式電暖器拆解!

网友:
太偑服了,竟然連電熱管也拆下,
一般這種電熱器會故障,都是溫度調整開關燒掉
因為只要達到設定溫度,雙金屬片開關,即跳開
等到溫度不足,又接通,反反覆覆,溫度調整開關即燒損,
另外絕不能將電熱開到最大,因為一般的功率大部份為1500W
插座的安全容量為15A(國X排,埋入式),用一段時間後
電線插頭,插座等皆發熱,最好不要長時間使用,除非有專用插座
我自己家也一台,是義大利製,遠X百貨買的,
另外自己也修過一台,也是溫度調整關燒損

网友:
原來管鉗的用處還真不少

网友:
雙金屬片開關, 故障率超高的,大陸1000個單價rmb 5.5 可是在台灣卻是很難買到 y拍 r拍都找不到賣家 ,.
有管道的弟兄是否告知那裡可買到.如果改成液漲式是否會好用點
原規格是0-70度攝氏

网友:
這麼"搞剛"....
連"怕普練幾"都用上場了......

网友:
這種滴還沒修理過.實用拆解ㄛ
不曉得是加甚麼油?

网友:
油在那個...那個....放加熱器的"結構"裡面嗎?

這玩意耗電量大,用電知識貧乏的人使用真的
很危險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實我也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熱媒油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滷蛋大

它的油是什麼油?....變壓器的絕緣油還是....

煩請賜教n_00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剛剛問原廠退休技師說:................冷凍油!

网友:
回復  a471

剛剛問原廠退休技師說:................冷凍油!
引用 网友C:

片校ㄟ~~最好是冷凍油拉.....

那種油...接觸到金屬...在接觸到空氣~~金屬的部分會被加速氧化耶...
隔天就會全部生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實瞞懷疑的?
油溫式電暖器倒出來的油比較濃稠流動慢,
冷凍油比較清,
倒在地上會冒泡,
它不會,
猜想可能是冷凍油可以耐高溫吧!

网友:
回復  shunxing
其實瞞懷疑的?
油溫式電暖器倒出來的油比較濃稠流動慢,
冷凍油比較清,
倒在地上會冒泡,
它 ...
引用 网友C:

汽車用的合成機油也是耐高溫的一種阿......

网友:
多氯聯苯也是一種熱煤油
以前發生的中毒事件
是因為它在工廠加熱生產食用油的時候
管線破裂滲入食用油造成民眾食入

不曉得油溫式電暖器裡是不是這種成份

楼主:
我這裡有一大桶,
看來要化驗才有解!

网友:
兩位老大別吵了,我想我們就送SGS化驗吧...

萬一是很便宜的我們就不會被廠商唬了...
就像OO車廠我們YYY變速箱要用OOO專用變速箱油才行...

网友:
剛剛Google一下,葉片內的油為礦物油(mineral oil)的一種,耐高溫不助燃......那用機油補充也可以嘍.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作用應是相同,
唯一不一樣可能在濃稠度!

网友(2011-02-11):
植物油吧..比較不會至癌

网友:
請問滷大
電熱絲在左邊 對稱的右邊那兒
裡面有東西嗎?
偶過年幫偶老母拆解了一台亞拓11葉的 準備賣廢鐵
想把葉片敲扁 要不然體積太大了

當偶拆電熱絲的時候 發現它好長唷n_020|
很像學生時代煮泡麵用的電湯匙
裡面的油 看起來顏色跟車用機油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F:
1.讓它站立起來那裡就是上方,外面沒有什麼東西,只有一個螺絲孔鎖住面板,裡面是空的,供那個不知名的油加熱後循環跑路而已.
2.它是有點長,廠牌不同外觀構造也有可能不同,像是變種的電湯匙,家用電熱水器裡的電熱絲也很類似,只是比較粗而已.油的顏色是跟車用機油也差不多.
3.您的印刷電路板怎麼還沒改成18板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1.感謝滷大的實例 讓偶拆得飛快
2.這種東西拆一次 原理大概就了解透徹了
3.還不曉得W大是不是玩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