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 關於主機板的電池

楼主(2011-01-12):
想請教大家一個問題,
一般主機板的電池都是用CR2032,
但另外CR2016,CR2025這兩種也都是3v,大小也一樣,
若把這兩種用在主機板是否也都可以呢?
謝謝大家

网友:
CR2032  直徑20mm 厚度32.mm  210 m/ah
CR2025  直徑20mm 厚度25.mm  150 m/ah
CR2016  直徑20mm 厚度16.mm  80 m/ah
都一樣只是厚薄不同及容量不同,如用2016可能無法固定合接觸,還是乖乖的用正常規格吧!!

网友:
CR2032  直徑20mm 厚度32.mm  210 m/ah
CR2025  直徑20mm 厚度25.mm  150 m/ah
CR2016  直徑20mm 厚度16.mm ...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為那個 2032 的 32 是指 3.2V 的..

受教了.. THKS..

楼主:
原來如此,了解了..
今天又長知識了,
謝謝大家..

网友:
曾經用過CR2025代用CR2032...
不夠厚,自己加一片銅片,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棒了,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年疑惑,終於釋放,謝謝

网友:
CR2032  直徑20mm 厚度32.mm  210 m/ah
CR2025  直徑20mm 厚度25.mm  150 m/ah
CR2016  直徑20mm 厚度16.mm ...
引用 网友A:

抱歉~你的厚度好像寫錯了~

网友:
應該是3.2mm 2.5mm 2.0mm 但也讓我多了一項認知  謝謝!

网友:
長知識長知識!感謝了!

网友:
又增加電池的知識了。

网友:
CR2025與CR2032還不會差很多,調整一下電池座彈片就可以用在振動不多/不大的場合

网友:
原來這個是指厚度, 又瞭解了,謝謝.

网友A:
我一直以為那個 2032 的 32 是指 3.2V 的..

受教了.. THKS..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一直以為是3.2V說…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