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小弟有一事請教,關於GF191A內置信號線的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1-01-12):
各位前輩大家好,小弟我剛加入維修行列希望大家能多多觀照一下我

我是住彰化和美這邊

現在我有一事想請教大家,就是親戚有一台不要的 HANNS-G GF191A 的液晶螢幕(原因是它的信號線被剪斷了)

那我有先試圖著把它的線再接起來,但是都不行耶(就是沒畫面)..再網拍也找不到相同規格的

想請各位前輩們幫我找找看哪裡有或是哪為前輩家有...這條線我已經搞了3天

就是搞不出個所以然出來,唉........

小弟我是個新手..也剛在研究維修這方面的問題,以後如有遇到不懂得

還請大家教教我喔

以下這張圖是跟 l120 前輩借一下

tseryow 前輩    我是確定有把電源打開..也確認電源有輸入 (謝謝您的回覆)

wooden 前輩    這是我從網路上找的圖(手邊沒相機),這張圖跟我的是一樣的...這張圖有辦法判別是否一樣的呢
                              如果無法辨識我再找相機來拍 (謝謝您的回覆)

狼大          前輩    再未接信號線打開電源,有顯示無信號,我只知道它電源板跟高壓版是再同一塊板子上

网友:
有沒有打開開關??.
應該有插插頭吧!!!.

我不是來亂的 我很認真的問...
先確認有電源輸入  再去考慮畫面輸出吧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highlight=GF191A
這篇應該跟你那台一樣 參考一下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 GF191D 不知是否一樣,但請您拍些圖片來比對,
若無法上傳圖片,只要回文十篇就可以了,圖片只要800X600 ,大小100KB以下即可

网友:
螢幕在未接信號線時會顯示無信號嗎?
如果這部是三合一(背光+電源+AD),則與VIEWSONIC VA902系列相同信號線

网友:
被剪斷的是螢幕外面那段吧?應還留一段在基板上可以參考到
找一條 D-SUB 線剪開再對照一下
隨便古狗一下找到的資料
http://www.allnice.com/modules.p ... article&sid=769
1 紅基色 red
2 綠基色 green
3 藍基色 blue
4 地址碼 ID Bit
5 自測試 ( 各家定義不同 )
6 紅地
7 綠地
8 藍地
9 保留 ( 各家定義不同 )
10 數位地
11 地址碼
12 地址碼
13 行同步
14 場同步
15 地址碼 ( 各家定義不同 )......

VGA插頭的焊接方法:選擇 3+4 計算機視頻線的傳統焊法為:(注意 D15 接頭一定選用金屬外殼)
3+4 線 D15 插頭
紅線的芯線 :腳 1 、紅線的遮罩線 :腳 6
綠線的芯線 :腳 2 、綠線的遮罩線 :腳 7
藍線的芯線 :腳 3 、藍線的遮罩線 : 腳 8
黑線       :腳 10、   棕線   :腳 11 、
黃線       :腳 13 、   白線   :腳 14 、
外層遮罩   :15 端殼壓接

在實際操作中,還有一種非常簡單適用的焊接方法:就是在 D15 兩端的 5~10 腳焊接在一起做公共地,紅、綠、藍的遮罩線絞在一起接到公共地上; 1 、 2 、 3 腳接紅、綠、藍的芯線; 13 接黃線; 14 接白線; 外層遮罩壓接到 D15插頭端殼,褐線和黑線不用接,但是要剪齊,以防和其他線串接。

----------------------------------------------
D_SUB屬於類比訊號,

類比訊號的品質「首重包覆隔離、次重抗阻匹配、後重芯線品質。」

D_SUB焊接要注意
因為「芯線、接頭」2種溫升速度差距很大,

烙鐵溫度給足芯線後,再上摻銀%數較高的銲錫,

電氣膠布包一圈,再將網線包覆金屬接頭,

隔段點銲即可,不用全上。

楼主:
我有是過wooden 前輩的方法..結果還是不行耶

是我太笨嗎???

各位前輩阿有沒有比較好的方式呢?或誰有這條信號線呢

............................................................................

恩..我了解了,看來也只有先這樣了.......謝謝大家

网友:
去回收場找到那條線,或者拍賣網買到一條再說吧!
否則沒東西沒下文?

网友:
回收場確實有好多線材可找!
新的舊的都有!

网友:
可以先找出接地,那就只剩下R/G/B/H/V及DDC用線路,而一般R/G/B信號會接濾波電路,查線路一般看到三組線路所接的元件相同就可認定為是R/G/B其中一條,剩下就可以用嘗試的方式測試出來

楼主:
我維修是業餘的,所以都在晚上才有用......
請前輩們多等幾天吧,一有結果一定上來做報告
也會一併的把圖po上來

楼主:
還是先感謝大大們,之前ㄉ答覆
結果我還是沒有成功,我就利用過年休假這期間潛水下去努力的找
終於被我找到一樣的內置線,找了10幾天
以下是我的拍圖,還是很謝謝

板子插槽
面板的型號
整體
受到大大們的鼓舞,想說乾脆不要再用內置線,改用這個..所以才做了此物
結果試了又試,唉.......還是不行(我的插針法,請大家不要見笑)
找了好久的線...現身
把線接上去,測試3小時....終於可以收工了

网友(2011-02-11):
回复 网友A:

    修好的感覺很好吧
還有你自己焊的那條 焊點沒有包覆 很容易互相干擾 甚至短路
建議用熱縮套管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