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2003 新增硬碟問題

楼主(2011-01-13):
大家還記得我那台Windows 2003嗎?經過大家的協助,已經默默工作一小段時間了,這段時間大家上論壇的DNS就是靠它解析,好像用Windows架DNS也沒什麼問題。
先謝謝大家!

不知道那位朋友告訴我,Windows 2003新增硬體要重新註冊啟動,想問問看是不是真的?我這台Windows 2003是使用一般的IDE硬碟,我想買一片SCSI卡及硬碟來換裝,這樣會不會要重新註冊啟動?
我這台是有原版序號的,已經註冊啟動過了,有人說只能啟動兩次,否則就要打電話去微軟......。

再次感謝!

网友:
印象中以前有這樣作過
找有技援SCSI 的GHOST 版本直接GO過去就可以了

這裏有一篇 sysprep 的說明,或許有參考價值
http://technet.microsoft.com/zh-tw/library/cc721940(WS.10).aspx

補述:要先把 SCSI Driver 驅動起來。

网友:
不用重新安裝作業系統
1.先把scsi card 裝起來把驅動程式裝好
2.ghost 備份原本win2003server的系統
3.主機板bios改scsi boot即可
4.微軟所說的要重新註冊的意思是你更換不同晶片的電路板才要重新註冊(隨機版不適用此原則)

楼主:
To:wooden & 我愛小白
我的Windows 2003就是隨機版的,裝好系統後就註冊啟動了,它是使用IDE硬碟,我有ghost起來。
現在我想換成SCSI硬碟,我的想法如下︰
一、裝上SCSI卡及SCSI硬碟,並且驅動好。
二、在DOS下用ghost程式把IDE的硬碟整個複製到SCSI硬碟。
三、關機後拆掉IDE硬碟。
此時因無原有IDE硬碟,故改由SCSI硬碟開機。
我的問題就是我這麼做的話,Windows 2003隨機板會不會要我重新啟動註冊?

网友:
w大,應該是不會要求重新註冊。
但要記得的是,灌完SCSI驅動之後,在做ghost檔之前,要先把磁碟控制器改成標準雙通道喔!
等到「搬家」完後,再把磁碟控制器的驅動改回SCSI驅動
http://bbs.pigoo.com/thread-19210-1-3.html

网友:
保險ㄧ點的方式是在接上SCSI硬碟前就先GHOSTㄧ次
因為現在W大的問題是,換了硬碟這個"硬體更動"的動作會不會觸發微軟"重新啟動"的機制
那.....在接上SCSI裝置以後....理論上呢,也算是硬體更動了啊

不過這樣做比較麻煩的地方是.....可能要GHOST 3次
第一次-------裝上SCSI硬碟前
第二次-------裝上SCSI硬碟後,把DATA從IDE搬到SCSI
拆下IDE,換上SCSI
第三次-------確認OK後,又GHOSTㄧ次

网友:
讓我來實際測試看看,有答案再來報告結果了!

网友:
綜合參考前述先進的方法,實測結果如下:
一、先將scsi driver 驅動起來
二、保險一點,做一份ghost 到另一顆硬碟
三、拆掉 ide 硬碟,將 imge 檔 ghost 到 scsi 硬碟
四、ghost 完成後,由 scsi 硬碟開機,會出現新增裝置,然後重新開機一次
這樣就成功移植到新的scsi 硬碟了。

若您有更換sid(更換主機板)在移動之前就要執行sysprep,這就有啟動三次的限制
參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喔!你有試過的話那我想請教一下下了︰

請問你是用那一版的作業系統測試的?
你的作業系統原本有註冊啟動嗎?
ghost回SCSI硬碟並重新開機後,它不會要你重新註冊啟動嗎?

网友:
我的版本是2003 standard editon(和您的版本不同?)
在安裝時會要求輸入序號,安裝後並未要求啟動,不記得當初有沒有註冊啟動了
ghost 到 scsi 硬碟後動新開機並不會重新註冊啟動
但一定要原來安裝註冊的機器上,否則 sid 不一樣就不能開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