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古早訊號產生器~~~

楼主(2011-01-13):
我很喜歡早期的電子產品~雖然功能沒有現在的強~因為用料實在工法講究~爾且晶片還不發達~~要學習是最好的教材~~東西也都很有味道~~
這台是台灣製造的~~我想因該有10年以上了吧~~螺絲都沒生鏽(磁鐵吸不起來)因該是白鐵之類的吧~~
不知道為蝦咪轉檔完前面幾張圖都全白了,所以重中間來吧~~
這是內觀~~
這是訊號阻值切換~~
頻率旋鈕~~
電源部分~~
量一下保險絲~~好的
疑~會是這裡壞掉嗎??(不是這~~)
要拆下電源版~~要拆開關~~.........開關螺絲在面盤裡~~拆吧
開關做的真好都沒變質
指針~~
LED 燈~~~
拿下面板了
單層版的電源版
還是覺得是她壞掉~~
事實上不是~~不知道會蝦咪會黑黑的~~換掉吧~~
早期的電容都好大一顆~~現在的到底是技術進步~還是偷工減料阿~~@@
感謝 狼大~s10274chen大~DAVE大~cremaker大~POPO大 指導,天冷不用外出買電容~~~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61-1-1.html
下圖4顆就是雙並2個串聯~~可用
繼續修主板~~
電容大小顆差異這麼大值依樣真不習慣~~
這次主板都大約量測了一下~~大致都正常~~電容可能放太久都變質有的股大~~大致上全數換掉~~
還有LED燈 也壞了(因該是接腳氧化太嚴重~~)換一顆藍光~~歐~~好亮n_034|
完修了~~~示波器上吧~~~
OK了~~~謝謝觀賞~~~

网友:
恭喜完修~  咱第一次看到【指針型的訊號產生器】!!

网友:
不知道為蝦咪轉檔完前面幾張圖都全白了,所以重中間來吧~~...
引用 网友A:

圖要小於800*600
檔案大小要小於99k

网友:
這台是音頻產生器, 特徵是:

1. 產生波形的方式和函數波產生器不一樣, 失真較低
2. 由於適用於音頻, 所以一般頻率都不高, 典型的 0.2 - 500K(或 1M) Hz. 以 minyao 大的這台來說, 約為 20-200KHz
3. 輸出波形通常只有正弦波及方波

恭喜完修, 有台好機器, 這台類似的機型,  中古的還要 1800 元..

以前儀器用料真的很好, 看電容都沒大肚子的, 耐壓也取的很大, 如在 15V 的地方, 至少用到 25V, 35V 也常見..

所以用個十來年也沒什麼問題, 現在呢? XD..

网友:
照米多力大之前說的,電容大的話散熱也比較好,是因為這樣才沒大肚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報告B大~~  感謝觀賞~~~

回复 网友C:

報告雷大~~我是用VSO選轉完直接覆蓋~~轉完後圖一片白~~原稿也沒了@@

回复 网友D:

原來這台是音頻產生器~~學習了~~謝謝~~改天可以來玩玩示波器了~~

回复 网友E:

原來如此~~我一直以為是靠體積大小來控制容量(像SMD一樣)~~~呵呵原來不是@@

网友:
這台是音頻產生器, 特徵是:

1. 產生波形的方式和函數波產生器不一樣, 失真較低
2. 由於適用於音頻, 所以一 ...
引用 网友D:

我對這東西也是不太瞭解....

我的問題是...在低頻中(人的聽覺是20HZ~20KHZ,所以音響先算在這範圍)....

音頻產生器(應該都在1MHZ以內)的表現上...真的比函數產生器(大多是2MHZ起跳)...優很多嗎???
也就是說...一定要用音頻產生器來測音響嗎???

用函數產生器測音響的話...缺點是???

网友:
1. 兩種產生波形的方式, 有些不同, 例如如圖 1-4 的可調式電容, 很大的一顆, 像以前真空管收音機才有用到, 這是用來產生頻率之用的, 失真低及精密度都高.. 另外音頻產生器用的放大電路和函數波產生器, 以前大多是用電晶体來放大及處理

2. 函數波產生器產生頻率的方式是用簡單的 RC 充放電來產生的.. 除了最後的放大大多由電晶体處理外, 大多由 OPAMP 擔當

3. 函數波, 顧名思議就是用來產生函數波形, 多具有三角波、正弦波及方波, 一般是先由振盪電路產生三角波, 再由這個三角波產生正弦及方波.. 所以它的正弦波不若音頻產生器是純正的正弦波

4. 音頻產生器一般只有正弦波及方波, 而且輸出振幅不若函數波產生器來的大, 一般只有幾伏特, 而函數波產生器由於大多使用 +- 15V 電源, 所以振幅可近 30V

其實說真格的, 在音頻範圍內, 函數波及音頻產生器的失真, 我真的看不出來..

用函數波產生器來測音響, 當然也行, 我覺得更為方便.. 但要注意輸出的大小(也就是音響輸入端一般最大只有幾個伏特), 以免搞壞了高貴的音響..

网友:
好親切的畫面也好親切的東西,這種東西陪我度過年少輕誑的歲月,家裡還藏有一台老式指針DB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