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VL-3231 LCD電視遙控失靈

楼主(2011-01-13):
最近原廠遙控器常常失靈,症狀是剛開機時正常,
暖機一陣子後,所有的按鍵都失效,偏偏電視上的
開關都正常,本來以為是遙控器發射端掛了,
所以買了一顆新的遙控,結果情況依舊,現在連開機都不行
所以乾脆自己拆開來看看,
因為前年螢幕閃爍,所以拆過好幾次了,上次找不出原因
還好保固內,直接請原廠來,後來更換一片POWER BD就完修
不會又是這一塊在作怪吧??因為遙控端是直接連到這塊板
也就是上次換的POWER BD,上次工程師還說這塊是新品,
不是維修品,沒想到才一年多,真是鬼扯~~~
看到了嗎??貼片電解電容被打了一個 X....
元兇是不是它??6E VEJ 470 16V
順便連INVERTER也來一張

現在還不確定是不是這一顆電容,星期六跑一趟長明街找找看再回報!

网友:
看不到圖..

网友:
大大、那個ㄨ是防爆線ㄚ!

楼主:
大大、那個ㄨ是防爆線ㄚ!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是防爆線,可是他有稍微一點點鼓鼓的,所以我才說不確定是不是這一顆?
對喔~~為何整塊板子只有這一顆有防爆線??
換過再不行,只好請這邊的高手幫幫忙了~~

楼主:
看不到圖..
引用 网友B:

有圖啊!!應該看得到吧!

网友:
因為只有它容量比較大阿!

您如果有電容表就拆下來量、沒有的話也可以先用一般電容替代,

或是先量一下電容兩端電壓。

ps:這塊不是power板、power板和高壓做在一起

网友:
大大、從面板操作都OK嗎?可以拍一些紅外線接收器進入主板後的電路嗎?

楼主:
大大、從面板操作都OK嗎?可以拍一些紅外線接收器進入主板後的電路嗎?
引用 网友A:

我先把電容買回來試試看,再順便拍一次!
昨天拆這個搞好久快一個小時...

楼主:
因為只有它容量比較大阿!

您如果有電容表就拆下來量、沒有的話也可以先用一般電容替代,

或是先量一下電 ...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電容表,送電時量電壓應該多少才是正常?

楼主:
剛剛跑一趟長明街,買不到這種貼片固態電容....
遙控器的問題已經解決,我再貼圖上來,
現在又出現新的問題,就是跟之前一樣的問題,
熱機後關掉再開,畫面又開始閃動,我猜這一台
很多人應該都會遇到,不曉得大大們有沒有碰過?

看來有點鼓鼓的

遙控接收器的部份
原本的塑膠殼遮蔽我把他移除,結果遙控正常了
一開始以為是遙控器電力不夠,但我有換過新買的電池,還是一樣。

下面是popo兄要的電路部份

左下角就是遙控跟面板端進入的部份